dji圖傳一問

楼主(2013-10-05):
其他圖傳可對應dji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大大,

那就是說DJI的接收可對應別廠的發射, 和DJI的發射可對應別廠的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那就是說DJI的接收可對應別廠的發射, 和DJI的發射可對應別廠的接收?

大部分的能对上就能用的 亲

网友:
发射能对上副厂接收,效果也不错。 用副厂的发射dji的接收这样没试过

楼主:
先謝兩位,稍後實踐

网友:
原厂发射——副厂接收

副厂发射——原厂接收

这样的搭配我都使用过,没有问题,关键是别用柏通的5.8G就行了,柏通频率不匹配。

网友:
补充LS供LZ参考:

创兴科工作频率

柏通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