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块电池,现在450头重怎么办?

楼主(2013-10-05):
之前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块电池飞下来,电池很热而电调和电机温度不是很热,参见此贴:一块电池飞下来,电机电调不热,电池很热

后来在HobbyKing上面买了两块Turnigy 3S 2200mah电池,都是35C - 70C的。今天收到电池,结果发现太重了。。。

两块电池+一块并充板

XT60接头

第一块电池 11.42V

第二块电池 11.43V

没想到这么准?!

这个板子看起来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问题来了,我原有的电池,一块是181g

另一块是160g

但新电池是192g,比黑的足足重了32g。。。

现在的问题是,新电池放在450上面有点头重,而原来的181g的那块电池属于正正好,这咋办?

网友A:
飞机电池就买买ace 花牌的就可以了!有钱就上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电池就买买ace 花牌的就可以了!有钱就上tp的

花牌好想买不到,ace太贵买不起哎~~

网友B:
靠,我的万用表跟楼主的一模一样,某宝的5元电压表竟然飞向了大洋彼岸,天C威武,楼主的电池是2200mah的吗,多少C,30C爆不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我的万用表跟楼主的一模一样,某宝的5元电压表竟然飞向了大洋彼岸,天C威武,楼主的电池是2200mah的吗 ...

这表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

我的四块电池都是2200mah的,新买的两块是35C/70C的,还没用呢,明天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

我的四块电池都是2200mah的,新买的两块是35C/70C的,还没用呢,明天去 ...

70C会不会变烤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C会不会变烤鸡啊

会,烤熟了请你吃

网友:
那个狮子电池还是别飞3D了 !

网友C:
改480就不重了

网友D:
花那么多钱玩航模,买个好万用表 起码是胜利的。80以下的无视

网友E:
尾巴加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花牌好想买不到,ace太贵买不起哎~~

ace没有贵多少啊,2200mah跟花牌价格差十几元rmb有的差几元rmb。。然道国外价格很高,如果是的话我就暗爽了。
不过ace更重,有两片铝片。

网友G:
这个牌子的电池普遍偏重,LZ在购买电池的时候看来没有考察清楚,想办法把设备尽量向后面装吧

网友H:
重心调节下,后面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480就不重了

暂时还是不折腾了,光是450已经够我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那么多钱玩航模,买个好万用表 起码是胜利的。80以下的无视

屌丝一枚,买不起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加重。。。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e没有贵多少啊,2200mah跟花牌价格差十几元rmb有的差几元rmb。。然道国外价格很高,如果是的话我就暗爽 ...

所以,,配重会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牌子的电池普遍偏重,LZ在购买电池的时候看来没有考察清楚,想办法把设备尽量向后面装吧

恩,的确是功课没做好。不过后来把我的飞越FBL拿出来试了下,重心正好,而原来的电池放在飞越上面反而重心靠后,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我现在这样配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心调节下,后面配重

用了个夹子,飞原来的电池的时候不上夹子,飞新电池再夹上去。。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了个夹子,飞原来的电池的时候不上夹子,飞新电池再夹上去。。

呵,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高明

哈哈,没办法的办法,不能弄一个固定的,否则飞重量轻的电池就没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的确是功课没做好。不过后来把我的飞越FBL拿出来试了下,重心正好,而原来的电池放在飞越上面反而重心 ...

看了你的尾舵机座,我建议你个新办法,把尾舵机的拉杆换成那种碳纤维的,然后重新截取一段短点的碳纤维,把尾舵机往后面挪

网友I:
人家都是头轻了,头疼得很,就你头重。

请大家吃饭吧。

网友J:
挪电调啊

网友K:
悲剧,450的电池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尾舵机座,我建议你个新办法,把尾舵机的拉杆换成那种碳纤维的,然后重新截取一段短点的碳纤维, ...

关键在于我的另外两块电池我也想用啊,哎~都怪我自己没搞清楚电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家都是头轻了,头疼得很,就你头重。

请大家吃饭吧。

头轻一般都是pro吧?我那架飞越FBL就是头轻,换上这两节重的电池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挪电调啊

主要是我有四块电池,这两块较重,另外两块较轻,只能用一个灵活的方法,否则一旦固定下来,那飞轻一点的电池就头轻了。。。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悲剧,450的电池也会这样。。

哎~一肚子苦水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有四块电池,这两块较重,另外两块较轻,只能用一个灵活的方法,否则一旦固定下来,那飞轻一点的 ...

电调挪得差不多兼顾两边就行啊,电池重的放内一点轻的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挪得差不多兼顾两边就行啊,电池重的放内一点轻的反之

这个说的有道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的有道理!多谢!

飞机这个东西,可以挪的只有电池和电调,接收机和陀螺仪对重心影响不大因为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