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回传功能,能否可以将电压,转速,温度等传感信息同时回传到遥控器上?

楼主(2013-10-05):
是否可以将各种传感信息同时回传

网友A:
是否可以将各种传感信息同时回传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将各种传感信息同时回传 .......................是.

那您知道用什么设备吗?可以推荐下吗?
本人现在用的是FUTABA 14SG   7008B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知道用什么设备吗?可以推荐下吗?
本人现在用的是FUTABA 14SG   7008B接收机

只需要购买相关的传感器即可,X宝上去搜,我目前加了个电压传感,8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购买相关的传感器即可,X宝上去搜,我目前加了个电压传感,8元搞定

传感器是可以搞定,但是那么多传感器,有那么多的头,7008只有一个头,这个怎么接呢,我是需要一个像HUB一样的设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可以搞定,但是那么多传感器,有那么多的头,7008只有一个头,这个怎么接呢,我是需要一个像HUB一 ...

据说,用sbus的hub就可以。

楼主:
哦,谢谢,我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