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机架和铝合金机架,机身震动大小有些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05):
市面常用的多旋翼飞行器主要有:碳纤机架和铝合金机架,如果是相同的机架结构和相同的电器配置,机身震动大小有些什么区别?各自都有些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A:
我觉得铝架子比碳架子振动小

网友B:
我个人感觉铝合金的架子有很多优点  1  不用管夹 节省重量   2  可以减少螺丝的使用   3无需给电机做水平   4 散热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感觉铝合金的架子有很多优点  1  不用管夹 节省重量   2  可以减少螺丝的使用   3无需给电机做水平   ...

电机不用做水平?怎讲?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大家都用碳纤做多轴,而且价格还高了不少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不用做水平?怎讲?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大家都用碳纤做多轴,而且价格还高了不少阿?

我用的是13x13的多轴专用方管 厚度为0.5mm  里面有8条加厚的为1mm的径  可以保证强度  大概1米为100克吧 如果碳纤维加上两个管夹和螺丝的重量 算起来其实差不多  我的飞机是2.5公斤 用这个管子  强度没有一点问题    由于管子是方的  直接就是水平的   圆形的管子用管夹都需要给电机做水平   我个人觉得铝合金管比碳纤维管好用  当然中心版还是用碳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铝架子比碳架子振动小

有没有实际比较过啊?我也是看中铝合金,感觉比碳纤维结实,就是不知道震动是否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3x13的多轴专用方管 厚度为0.5mm  里面有8条加厚的为1mm的径  可以保证强度  大概1米为100克吧  ...

我也是看中铝合金扎实,为什么中心版用碳纤的好?

网友:
铝合金震动会小一些,缺点是重了点所以设计的时候得费些心思。另外强度不行,老炸机的话比较难过。

优点是结构能简单,加工容易,便宜!

楼主(2013-11-08):
自我感觉铝合金强度要高些哦,碳纤维一炸就断了

网友C:
看机架的大小了,小架子适合用铝方管,组装简单,需要的配件少,电机不用找水平,而且振动小(铝合金质地软,不是传导震动的优良介质)。大架子最好用碳管,因为碳管强度高,重量轻,大载重时候变形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机架的大小了,小架子适合用铝方管,组装简单,需要的配件少,电机不用找水平,而且振动小(铝合金质地软 ...

型变小是优点,但碳纤机架有一半重量都在管夹和长螺丝上,为什么没有碳方管的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变小是优点,但碳纤机架有一半重量都在管夹和长螺丝上,为什么没有碳方管的机架?

方碳管都是内圆外方的,太重了。铝管那种口型的方管,碳纤维好像做不出来。

网友:
其实都要看这个人爱好了,小轴距的飞机用什么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