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刀变短剑,改良版

楼主(2013-10-05):
改良了造型。不喜勿喷,全部工具只有一个diy的12v砂轮机

楼主:
制作工具,——12v砂轮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作工具,——12v砂轮机

做砂轮机的电机是“德系”汽车上的。
    我有一个同样的电机,也做成了砂轮机。不过电机的前后轴承,我都换成了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砂轮机的电机是“德系”汽车上的。
    我有一个同样的电机,也做成了砂轮机。不过电机的前后 ...

,奥迪车上的暖风电机

楼主(2014-09-02):
引用 网友A:
做砂轮机的电机是“德系”汽车上的。
    我有一个同样的电机,也做成了砂轮机。不过电机的前后 ...

你的12v砂轮机是怎么换滚轴轴承的?发个图片看看,我的轴承坏过好几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12v砂轮机是怎么换滚轴轴承的?发个图片看看,我的轴承坏过好几次了
    看见你照片上面的电机了,和我的电机一样。     那个电机是含油轴承(就像电风扇电机的轴承)。电机端盖是“压接”的,没有螺栓。我是把压接端盖的“压点”撬开,拿下端盖,再拿下压住轴承的“压盖”取出原来的轴承,再用合适的滚珠轴承替换它。还要用原来的轴承压盖把滚珠轴承压住(是在两个压盖上钻孔,用螺栓固定的)。
    刚才拍了尾部的照片,可是照片大,我没有压缩软件,发不了照片。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刀造型很阳刚,绿树成荫背景也很清新,就是刀柄黑色的伤疤煞风景了,呵呵呵。以前用9Cr18高碳不锈工具钢做过小的杀鱼刀,9Cr18美国钢号44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你照片上面的电机了,和我的电机一样。     那个电机是含油轴承(就像电风扇电机的轴承)。电机端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持楼主

网友:
LZ的技术是一流的,但是你的砂轮实在不怎的,存在安全隐患,最好弄个罩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