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电装,高手来看看是否合适

楼主(2013-10-05):
机身:冰人的450pro机身
旋翼头:冰人FBL
尾波箱:冰人 一体化尾波
电机:亚拓450MX(之前亚拓套机上的)
电调:亚拓35A(之前亚拓套机上的)
斜盘:KST215
尾舵:ServoKing DS795IHV(这货可以装450上想一步到位,以后大机也可以用)
接收:RG831B
三轴:EBAR V2
电池:格式2200 3S 25C
主要问题是想问 亚拓35A电调的BEC 是否能提供给斜盘和尾舵足够的电,如果不够是需要升级电调还是买个外置BEC,如果升级电调铂金60A如何?(内置4ABEC)

网友A:
铂金40A就行。

网友:
没看到尾舵机,40A不够

网友:
好配置,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40A就行。

关键是BEC啦

网友B:
锁尾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看不懂

这个是450-800级通用的舵机,上了这个不知道BEC输出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50-800级通用的舵机,上了这个不知道BEC输出够不够

亚拓那个bec估计不太行

网友C:
配置不错啊,建议电调换铂金40A以上,电机换6S的,另外机身没必要冰人机身,这套不上6S有些浪费啊,呵呵

网友:
陀螺仪换vbar

网友:
电调亚托35A,斜盘215,尾舵DS520,正常3D没问题,暴力3D偶不会。

网友D:
上铂金40A 电调6A输出,试过995 8910A+ 这套舵机,问题不大,暴力3D没有问题, 另外机身确实没有必要冰人的,旋翼头和尾波箱一套就行了,电机用花牌的6S 或者用天蝎星2520的6S配置,带劲的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铂金40A 电调6A输出,试过995 8910A+ 这套舵机,问题不大,暴力3D没有问题, 另外机身确实没有必要冰人的 ...

学习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铂金40A 电调6A输出,试过995 8910A+ 这套舵机,问题不大,暴力3D没有问题, 另外机身确实没有必要冰人的 ...

为什么机身没必要冰人的啊,铂金有6A BEC吗,我看说明只有3A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不错啊,建议电调换铂金40A以上,电机换6S的,另外机身没必要冰人机身,这套不上6S有些浪费啊,呵呵

肿么都不推荐冰人机身-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铂金40A 电调6A输出,试过995 8910A+ 这套舵机,问题不大,暴力3D没有问题, 另外机身确实没有必要冰人的 ...

铂金40a哪个版本是6Abec?想弄一个,现在用的是铂金40A的3Abec老是担心供电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肿么都不推荐冰人机身- -

冰人机身比普通的厚,而且结实了很多,但另一个方面机身变重,受力或者炸机的时候机身没事,其他地方就难说了,总有泄力的地方对吧

网友D:
打错了,应该是铂金40A 6V输出, 5V输出不行,电流撑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人机身比普通的厚,而且结实了很多,但另一个方面机身变重,受力或者炸机的时候机身没事,其他地方就难 ...

这个机身是跟亚拓的一样1.2mm碳纤板的,但是轴承座属于改良版,重量应该跟亚拓的差不多,就是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错了,应该是铂金40A 6V输出, 5V输出不行,电流撑得住

亚拓这个也是6V的,但是BEC输出只有3A 感觉带 3 KST215和795I有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铂金40a哪个版本是6Abec?想弄一个,现在用的是铂金40A的3Abec老是担心供电不足。

可以加个小型BEC 最近发现个,重量只有7克 支持3S-6S输入,多个输出级别可调,最高7.4V 就是价格略贵 200人民币

网友:
铂金60A 稳妥  40的发热大一些

网友:
冰人机身,要厚那么一点点,装有些心情脚架要加宽脚架卡口,拿锉刀锉新脚架,很是纠结。

网友F:
这么好的配置没必要吧,直接买个套机不是很好吗,干嘛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配置没必要吧,直接买个套机不是很好吗,干嘛这么折腾

套机这个价格你是买不到这么好的配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套机这个价格你是买不到这么好的配置的

飞飞机主要是看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我也是新手,一路走来从山寨450,到KDS套机,再到亚拓SPORT,亚拓PRO,换了冰人配件,其实也就是瞎折腾,最后总结一 句,如果是练习飞行,完全没必要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飞机主要是看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我也是新手,一路走来从山寨450,到KDS套机,再到亚拓SPORT,亚拓PRO, ...

450套机适合刚入门的,同样的价格肯定是自己配比较好,同样的价格配出来肯定比套机爽

网友:
充电中,努力深造,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如此

网友(2013-12-29):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