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Mach3运行中忽然变得极慢是什么原因?【4楼自己找到答案了】

楼主(2013-10-05):
烦死了!Mach3运行中忽然变得极慢是什么原因?

这个事情出现过2次了。最早是几年前刚玩CNC的时候,那时候用一个很旧的奔3的电脑来驱动,偶尔出现过mach3运行了一段时间,忽然变得极慢,主要表现在Z轴,运行速度只有零点几mm每分,几乎静止不动了。然后按急停开关,运行终止,这时候用键盘控制,速度又是好好的。以前以为是电脑慢,后来换了IBM奔4的商用电脑,一直没什么问题,就算是雕刻浮雕这种G代码很多的程序也是好好的,用之前奔3的机子雕刻浮雕容易出现莫名的停顿。

今天就雕刻一个简单的塑料法兰盘,结果雕一半,Z轴变得很慢很慢,几乎停止了,G代码显示窗口,程序停留在某一行不动。无奈只有中断,但靠键盘又能很正常的运行。

我上网查过,也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说是运行mach的时候,忽然系统变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也没讨论出所以然来。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多啊。。。我没遇到过,不过mach3就是有点奇诡

网友:
MACH3用奔三带动?MACH3的运算和脉冲输出都靠电脑,奔三带不动的

楼主:
找到答案了!
其实是一个怪异而罕见的情况:后来就又开机又加工了一遍,结果还是在那个地方机器变得极为缓慢,这时候我儿子哭喊着要我抱,我也不管机器了。结果过了好一会我想来关机的,却发现机器竟然运行通过了刚才那个极慢的阶段,又恢复正常速度继续加工了,工件最后加工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一定是刀路问题!

我是用Artcam做刀路输出的,在工件上铣一个圆锥面,Z层粗加工的时候用了偏置策略,但可能由于Artcam的算法和我的设置,使得刀路在某个局部出现极其缓慢的现象,但它并没有死。后来我又把加工策略改成平行加工,再去运行,一点问题也没有。

因为不是很会阅读G代码,所以无法从语法上分析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看f值啊!不过已经解决了估计就没心再去看程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