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供电出问题

楼主(2013-10-05):
JP1什么的都正常,然后在万用表测接收机信号时可能把正负短接了。随后电调就不能给APM供电了,后来给接接收机的正负上提供5v可以供电。求问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万分感谢

网友A:
是apm 吗,板上有个保险丝断了

网友B:
电调板上的稳压模块坏了,一般都是7805,还有就像楼上说的有保险的话,换保险,问题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pm 吗,板上有个保险丝断了

是APM板,哪的保险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板上的稳压模块坏了,一般都是7805,还有就像楼上说的有保险的话,换保险,问题不严重

电调板?还是飞控板,那么小的怎么修?

网友A:
回厂修我也是不会修,我只是知道jp1附近有保险丝 ,
是在wiki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厂修我也是不会修,我只是知道jp1附近有保险丝 ,
是在wiki上看到的

哦,谢谢

网友C:
检查JP1边上的二极管和保险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回了你的问题之后,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现在usb也出问题连接不上,还好数传还可以用
apm 要小心使用,容易坏以经坏第二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了你的问题之后,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现在usb也出问题连接不上,还好数传还可以用
apm ...

我的USB倒是可以,现在从电调拉出5V连到接收机接口那边凑合着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apm 吗,板上有个保险丝断了

APM板上有保险丝?真的吗?望前辈指点,着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JP1边上的二极管和保险丝

泡泡,什么保险丝?什么二极管?说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PM板上有保险丝?真的吗?望前辈指点,着急啊

应该是这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两个。

这是保险丝?保险丝断了还能导致某芯片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保险丝?保险丝断了还能导致某芯片发热?

这个我也不清楚试试把jp1拔掉看看

网友D:
同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问题了

那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