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M 无法校准指南针

楼主(2013-10-05):
求助;NAZA-M 无法校准指南针;升级4.0固件;GPS模式正常;按说明说操作;没有错误;该做的都做了;IMU高级校准(绝对水平状态做的),但进行指南针校准后;始终是红灯连闪;无法校准,之前一直飞F450没有问题;现在换了F550机架;所有的设置都正确;就是指南针无法校准;我以前用F450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做的指南针校准;没有问题 。按说明书说校准指南针的时候尽量远离强磁场等等;我就搞不明白;
电机
是不是强磁场?请求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电机是强磁,不过作用距离很短。不清楚为什么不可以校准,一边是附近有干扰,可以换个地方试试;也可以降级固件试试。

楼主:
谢谢;换了好多地方;都是无法校准;始终是红灯连闪;降级也试过;同样是无法校准;退出校准模式后;红黄连闪;奇怪的是;吧机头向正北方向;就正常;稍稍偏移后;继续红黄连闪;很是奇葩。

网友B:
能进入校准模式吗?如果能进入,试试看改变下GPS的安装位置,LZ是不是安装的太靠马达了。马达磁钢是强磁场。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离马达的距离比较远;是用零度的可折叠GPS支架安装的;虽然无法校准;但目前不影响飞行,刚才在约4级风中试飞;定点比较完美;高度大约30米左右。只是不明白什么原因无法校准,不敢大胆的飞。

楼主:
能进入校准模式;GPS的安装位置应该也正确;因为原来在F450上也基本是这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