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入了改好的7E控DSM2模式油门不工作

楼主(2013-10-05):
请教一下,刚进的华科尔7E,是让商家帮忙改好的准备用来玩小飞机,现在手上只有哈搏森X4能正常对频和控制,但切换到DSM2模式后油门通道不工作,就像油门锁住了一样,别的通道都能正常工作,不知是控的问题还是我设置的问题?弄了二天了还没弄好,那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吗?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按ENT进入菜单 找到模型高级设置按ENT进入 找到通道映射 把 通道1改成 油门(原来是副翼)按右边的R+或者L—选择 通道2改成副翼 原来是升降 通道3改成升降原来是油门 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ENT进入菜单 找到模型高级设置按ENT进入 找到通道映射 把 通道1改成 油门(原来是副翼)按右边的R+或者 ...

是的,DSM2的接受机油门就是在一通道的,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有一个山寨的6100我把电机插三通道倒能工作,二通道映射升降四通道方向,但一通道插副翼就没反应了,只有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升降、四通道方向时舵机都能动,就电机不动、6100少个副翼小飞机还能飞,但带直线舵机的DSM2接受机就没法用了

楼主:
我想是不是固件有问题?是否可以重新刷一下固件,因为现在可以正常飞哈搏森X4,正因为以货后试了一下X4很好就确认付款了,现在商家爱理不理我又不懂电子很是无奈,如果可以重刷怎么刷?刷什么固件在那里下截?望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把通道数设为6,试试。

网友:
接收机1通道坏了

网友B(2014-11-14):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dsm2 的制式,舵机都没问题正常工作,但就是油门,怎么推都没反应,和您当时差不多情况,我只有地平线的成品机,也没法把电机换通道再试,两台飞机都油门不动,您要是解决了告诉我一下方法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dsm2 的制式,舵机都没问题正常工作,但就是油门,怎么推都没反应,和 ...

把通道数设为6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通道数设为6就好了

额,按您方法试了下,还是不行,哎。。。
我打算重新刷机了,估计被我设置乱了

网友:
求助也得先说明用的哪个固件版本啊??  g大的还是M大的?两个版本接口定义不同的!

什么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