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谁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做吗?

楼主(2013-10-05):
呵呵,不会粘贴视频,只好直接贴连接了,麻烦各位高手告诉下这个视频55秒到1分钟之间,那个倒飞直接转向正飞的动作叫什么,如何做,先谢谢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看了这个视频决定 要入KT机玩了!!!!

网友A:
请问,模拟器要玩这种机型要选哪个机机练????玩的是   RealFlight G4 汉化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模拟器要玩这种机型要选哪个机机练????玩的是   RealFlight G4 汉化版

e300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300试试看

多谢!!!!!!!!!!!!!!

网友C:
震惊了 啊,请问他们在高速滚转的时候有没有打舵的?还是有什么技巧来的,我在高速滚转的时候掉高度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感觉控制要随着它转动来调节,每次在翻过来的时候推一点杆,大概就0.02秒的时间,没那么快反应啊

网友:
注意副翼

网友:
动作名称:殷麦曼。只是他做的比较快而已。

网友D:
是不是这个。他做的比较快。

网友:
哎呀,说白了,就是半筋斗反转。飞机拉到筋斗顶点,然后做半个横滚。这个动作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震惊了 啊,请问他们在高速滚转的时候有没有打舵的?还是有什么技巧来的,我在高速滚转的时候掉高度就不知道 ...

你要简单点呢,做动作前,就把飞机向上拉到一个角度。然后再往正侧方打副翼。就不掉高度了。要嘛就飞机再倒飞状态时稍顶点杆。准确的动作就是,带、稳、压、迎、蹬、带。蹬就是打方向舵。

网友E:
那个动作叫 Turnaround, 正飞转倒飞,倒飞转正飞都可以了。中文俗称“拧麻花掉头”。 不是殷麦曼,更不是半筋斗反转。最明显的区别Turnaround是个失速转复飞的过程,是个基础3D动作之一。看似简单,但练起来难。

这里有视频教程,带日本手和美国手控杆画面,楼上几位可以自己试试,就知道并不是你们说得那么简单。

还有,一楼的视频和以下教学视频都来自本人的优酷空间,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网友:
高手众多啊 ,那个飞的 很优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个。他做的比较快。

人家是倒飞进入,正飞改出, 你这个动作是正飞进飞,正飞改出。如何一样?

楼主(2013-11-10):
引用 网友E:
那个动作叫 Turnaround, 正飞转倒飞,倒飞转正飞都可以了。中文俗称“拧麻花掉头”。 不是殷麦曼,更不是半 ...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不太懂得电脑,只知道复制连接地址,下回我一定会用文字直接标注视频出处,希望您能谅解。还有希望以后多上些对我们这些新手有极大指导作用的教学视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