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突然翻脸,求解!

楼主(2013-10-05):
下午3点来到河边,s4上电,GPs搜星正常,解锁正常,起飞,切GPS定点悬停正常,切手动飞行正常,大约2分钟后,没有动任何摇杆,飞机突然后翻,幸好是泥里无损失,。简单清理后再次上电,搜星,解锁,手动,GPs悬停正常,切手动打摇杆,靠,飞机动作太灵活了,有点无法控制了,切GPS定点悬停,也是大约1分钟后突然侧翻,损失脚架一对,打道回府。我现在都不敢飞了,求解!

网友:
是不是姿态感度 晃动补偿什么的设置问题。你是默认参数么

楼主:
默认参数

网友A:
悬停时候飞机有晃动么,幅度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时候飞机有晃动么,幅度大么

悬停正常很稳,而且今天风还有点大4~5级左右

网友:
我的也是 自杀了  准备返厂

网友B:
650 机架 不处理过 当然容易翻拉  垫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50 机架 不处理过 当然容易翻拉  垫下吧

啥意思~~~飞控要减震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飞控要减震么?

飞控要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 机架 不处理过 当然容易翻拉  垫下吧

怎么垫?飞控下面有3mm零度原厂的双面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控要减震的

650要强化减震?小一点的呢?可以稍好么~~~~光海绵已经无法满足了么是否一定要像apm那样的四角弹性橡胶悬挂或者云台那样的减震结构?

网友B:
650 光用 配的3M 胶是不行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 光用 配的3M 胶是不行的 ~!

怎样减震,请赐教。

网友D:
一层3m一层塑料板再一层3m,然后加魔术扎带捆的

网友:
找个女士用的粉饼,然后其他的您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层3m一层塑料板再一层3m,然后加魔术扎带捆的

都成三明治了,厉害。

网友(2013-12-20):
哈哈,他也爱美亚

网友:
额,是来学习的

网友E:
化妝用粉餅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