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准备组装六旋翼,烦请高人指教如下配置!

楼主(2013-10-05):
本人最近准备组装六旋翼,烦请高人指教如下配置,为了将来安全稳定娱乐享受航拍请大家积极讲解!

机架:飞越FY680六旋翼
飞控:NAZAV2
电调:好赢 30A铂金
电机:恒力源盘式电机4822 KV690
旋翼:APC 1147浆
云台:飞越GOPRO3无刷云台
图传:5.8G 2000M 图传+接收
坛子里普遍认为飞越机架制作过于一般,也可推荐下其他性价比高的机架(轴距不用太大,便于携带即可)

网友:
很好的配置了吧

网友A:
这叫组装 不是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组装 不是DIY

提醒的是,给些见解?

网友B:
一般配置  可以 ,,    但 需注意 堵转问题

网友:
可能390kv1238桨6s锂电效率更高些

网友:
我就是390KV  6S10400电池 爽飞中,最近想换1355的碳桨。请问690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690KV  6S10400电池 爽飞中,最近想换1355的碳桨。请问690可以吗

不会吧,KV690可以用6S电?有没有高人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KV690可以用6S电?有没有高人解答下?

390kv 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配置  可以 ,,    但 需注意 堵转问题

请教下,如何避免堵转问题?

网友E:
换朗宇4108kv690加1238浆加4是电池,另外如果只是为了挂狗台,没必要上六轴,650四轴挂狗都很富裕,四轴效率还高些
图传太大了,浪费,200mw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朗宇4108kv690加1238浆加4是电池,另外如果只是为了挂狗台,没必要上六轴,650四轴挂狗都很富裕,四轴效率 ...

选六轴原因有两个“稳定与安全”,费用高的也不是特多,请问你说的图传有效距离能达到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选六轴原因有两个“稳定与安全”,费用高的也不是特多,请问你说的图传有效距离能达到多少?

200mw5.8g图传距离1km左右,我曾经拉过2km,有图像但是不稳定。,你这配置挂狗太浪费,挂微单就正常。

另外,费用不仅仅高在机架和电机上,6轴电池也比四轴的消耗的快,同样航时要用更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mw5.8g图传距离1km左右,我曾经拉过2km,有图像但是不稳定。,你这配置挂狗太浪费,挂微单就正常。
...

哦,谢谢你的宝贵经验,看来你是玩四轴的,问一个简单技术问题遥控器有效距离是多远?我一直认为是1k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的宝贵经验,看来你是玩四轴的,问一个简单技术问题遥控器有效距离是多远?我一直认为是1km呢
...

不同遥控器距离不一样,我用的华科尔d10一般情况下300-500米
想要更远就要加增程设备,一般常见的是加功放或者加433发射机

网友F:
我的飞越650用的是TM3110 KV700  1145  4s  WK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飞越650用的是TM3110 KV700  1145  4s  WKM

你这应该是四轴吧,整机感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应该是四轴吧,整机感受怎么样?

TM电机+TM桨 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