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雕刻机断刀问题

楼主(2013-10-05):
我的机器主要用来雕刻刨花板,就是那种压缩板子,之前用的是1.5KW的220V主轴和变频器,用了两年多没有任何问题,最近偶尔感觉雕刻的时候主轴转速会下降,感觉就是那种主轴输出力矩不够,导致转速降低,本来很清脆的雕刻声音会变得很低沉。主轴速度上不去之后会导致刀子承受的进给力变大,接着就断刀了。但是并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一把刀上去磨损的很厉害了,主轴还是照样高速转动雕刻,有时候一把新刀换上去还没怎么用,转速就下来了刀子也断了。我用的是8mm左右的双刃刀,还是比较粗的。开始我以为主轴或变频器时间长了老化了,就换了套3KW的380V的主轴和变频器,正常加工的时候比之前1.5KW的是好很多,进给速速和吃刀量都大不少,但是还是会出现之前的偶尔一把刀换上去没怎么用就断掉了,每天用10把刀至少有3把是非正常磨损断掉的。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之前用几年都没问题,现在换了大的主轴和变频器还是有这个问题,是电控问题还是机械方面的问题,用应验的朋友请给点指导,谢谢。在断刀之前,主轴速度降低的时候我看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才1.5A左右,比说明上面的5A左右还差很远,为什么主轴会转不动呢。

网友A:
会不会是给变频器供电的电源有问题呢,就是电压不稳定或者你那条路线上有别的大功率负载造成的!
建议安装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给变频器供电的电源有问题呢,就是电压不稳定或者你那条路线上有别的大功率负载造成的!
建议安装 ...

多谢回复,这个原因我也考虑过,但是之前用的220V  1.5KW的不行,现在用三项动力电3KW的,即使电压不稳定也应该比220V的好些吧。不过我还是要观察变频器输入电压看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检查给变频的PWM控制电压,滤波,是不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