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 IOSD MINI连接后显示器满屏白点,请技术人员解释

楼主(2013-10-05):
如图,如果不连接IOSD,直接接GO2,就没有满屏白点,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如图上显示,IOSD MINI在显示器上显示满屏白点,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IOSD调参软件上,明明固件已经是1.02,还要显示更新到1.02,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A:
好吧,沙发也没了。。

网友:
技术人员快出了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沙发也没了。。

沙发板凳都自己的!!!

网友:
这个白点排列的倒是很整齐

网友:
在IOSD MINI调参软件里调整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感觉像电机启动的干扰

楼主:
居然没人遇见过??????我真是开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电机启动的干扰

有没有搞错?电机启动的干扰有这么整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电机启动的干扰

不好意思,还真没启动电机……

网友:
送修吧!看來好像進入工程模式了

网友:
怪异的现象。

网友C:
明显是一种电磁波干扰,如果不接IOSD时没有,那怀疑IOSD中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外行,纯属瞎猜!)

网友:
如果还能更新,就更新下看看。

网友:
我的mini IOSD 没有距离 航向 naza V2 3.16

网友:
按我的判断,是IOSD MINI的问题,你可检查供电,确定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一种电磁波干扰,如果不接IOSD时没有,那怀疑IOSD中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外行,纯属瞎猜!)

我说得也是这个意思,或许哪个线的屏蔽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