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翼?双翼?FPV载机最佳机型选择问题。

楼主(2013-10-05):
新人,买完设备基本没米买套机了,准备自己做一架,在飞机机翼布局上纠结了。
候选1:双翼。
看到论坛有前辈成功做出来了,效果很不错,但是网上查到的资料是,双翼机操作比较“猴”,双翼得到的升力小于1+1,并且翼尖增多,导致诱导阻力加倍,所以仍然抱犹豫态度。
候选2:伞翼。
这里说的伞翼,布局类似卡塔里娜,只不过将双发改为单发,优点是既获得了前拉飞机的大载重性能,又避免了前拉式飞机降落易炸桨的问题,但是缺点是机头云台活动范围缩小,并且机头必须做长,否则螺旋桨会扫到云台。
候选3:仿制猎鹰。
这个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但是仿制出来强度可能不及商品机。
请各位前辈给点意见,鄙人一定感激涕零!

网友A:
新人,做fpv载机,单翼可以,普通布局最好,性能中庸。

网友B:
三通翼龙又不贵,做载机很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做fpv载机,单翼可以,普通布局最好,性能中庸。

我想要长的留空时间,发动机只需滞速旋转就行,请问普通布局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通翼龙又不贵,做载机很不错的说

额……那个太小了……而且我们这边风大,小飞机很容易吹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长的留空时间,发动机只需滞速旋转就行,请问普通布局可以么?

你是追求性能,长的留空时间,飞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追求性能,长的留空时间,飞翼不错。

额……那东西是不错,但是操作效率不高,而且各种受侧风影响,新手还是放弃了。

楼主:
人工顶起,真心求助!

楼主:
顶起
真心求助!

网友:
伞翼固定翼结合体

网友C:
伞翼更飘,更不要考虑了。

网友D:
仿下好小子的1720  或者天行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伞翼更飘,更不要考虑了。

请问伞翼飘是怎么样的飘?还有我说的伞翼其实类似上单翼,不是那种滑翔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下好小子的1720  或者天行者吧

那样的感觉机身空间不大……

网友E:
“双翼得到的升力小于1+1,并且翼尖增多,导致诱导阻力加倍”,学飞机制造的我对这个很不解,求楼主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翼得到的升力小于1+1,并且翼尖增多,导致诱导阻力加倍”,学飞机制造的我对这个很不解,求楼主解释    ...

双翼之间气流会相互影响。
诱导阻力的话你应该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双翼之间气流会相互影响。
诱导阻力的话你应该知道。

我看错了,你写双翼我当成飞翼了,双翼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错了,你写双翼我当成飞翼了,双翼是什么东西

珍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