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发生大事故,机翼断成两截,修补完毕,大家看看可否?

楼主(2013-10-05):
起飞,和空中飞行都还不错,降落的时候,撞到了广场周围的护墩中间,机翼断了。用万能胶两面涂均,静置一分钟,再粘合。大概过了8小时,用胶枪沿断缝粘住,可否

网友A:
找个不用的塑料卡片(什么信*用*卡或者购*物*卡什么的) 粘在上面。

网友B:
粘好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差不多

网友:
你知道我怎样处理这种事吗?        找一跟木棒(吃冰淇淋剩下的棒就行)用热熔胶涂在上面ok了

网友C:
插根碳纤维管子再粘接

网友D:
万能胶?整个用泡沫胶好,中间连接处,用一次性竹筷子插进去,加固。表明在贴纤维胶带,这样很结实!

网友E:
你怎么不用烧烤串的 那个竹签 折一段·插进去在加胶水啊???

网友F:
为什么不加跟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好去试试就知道了

今天早上试了,ok,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加跟碳杆

里面有木片,再加就得开槽了。还好,飞行试验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不用烧烤串的 那个竹签 折一段·插进去在加胶水啊???

我总觉得这样会破坏机翼的结构,所以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能胶?整个用泡沫胶好,中间连接处,用一次性竹筷子插进去,加固。表明在贴纤维胶带,这样很结实!

谢谢,今天试飞了一下,还行。没敢太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根碳纤维管子再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不用的塑料卡片(什么信*用*卡或者购*物*卡什么的) 粘在上面。

谢谢,这个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能行?

必须的啊。

最好是 用碳片。手边没有的话 各种 带弹性的塑料卡片 就是最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啊。

最好是 用碳片。手边没有的话 各种 带弹性的塑料卡片 就是最佳了

那用什么粘,万能胶还是专用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粘,万能胶还是专用胶

专用泡沫胶 或者 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泡沫胶 或者 热熔胶

噢,谢谢

网友G(2017-01-06):
加固一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