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九72M改用外置2.4高频头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PPM不能设置,2.4高频头能设置吗?

楼主(2013-10-05):
请问天九72M改用外置2.4高频头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PPM不能设置,2.4高频头能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2.4G外置高频头失控保护设置方法如下:
    1. 接收机上电,红灯亮

谢谢 老大回复,遥控器必须调整到ppm模式才能用2.4高频头对吧?

网友A:
客气了
PPM或PCMS 都可以用2.4G的
PCM是不可以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
PPM或PCMS 都可以用2.4G的
PCM是不可以2.4G

我的是老款,能不能升级?有没有必要升级一下pcm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
PPM或PCMS 都可以用2.4G的
PCM是不可以2.4G

第二个接受机如何对频?

楼主:
对频方法去官网找到了

1、接收机上电后长按对码键,橙色灯慢速闪烁,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2、发射机按住对码键(SET)后开机,再按一下对码键进入对码功能此时橙色灯长亮,再长按对码键直到橙色灯慢速闪烁进入对码状态;
3、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灭。

网友A:
老款可以免费升级软件,升级后有PCMS
硬件就没必要了现在都是内置高频头。
第二个接受机对频,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可以免费升级软件,升级后有PCMS
硬件就没必要了现在都是内置高频头。
第二个接受机对频,方法是一样 ...

我再问一下,ppm接2.4和pcms接2.4有什么区别吗?用不用升级一下最新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2.4G外置高频头失控保护设置方法如下:
    1. 接收机上电,红灯亮

请问天地飞的控 能控 ESKY 的飞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