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小空间装大本子x4

楼主(2013-10-05):
国际惯例先来配置单:
        飞越650  零度X4 WIFI 领航版本 4822 390KV  5S 4000毫安电池 DYS 40A电调 1245浆 1447浆买好了还没装 先拿1245浆测试的
         麻烦各位老鸟给小弟看看 我这唧唧装机跟布置有什么不妥吗  谢谢   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  有一个电机推油的时候直接左右抽搐啊,其他三个正常 就这一个无法工作 其他的正常 换了电调也不行  单独拿下来测试 也是同样的情况 下面是电机的视频 麻烦各位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DYS这电调用着咋样

网友:
应该用6S电池 14的桨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6S电池 14的桨对吧?

对,但是我没有灌水啊

网友B:
5s电池?为嘛不上6s,可以上14-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s电池?为嘛不上6s,可以上14-15寸桨。

没有6S电池 5S的有闲置的

网友C:
缺相了!看看电机线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相了!看看电机线有虚焊!

你是说电机跟电调的连接处吗??我用的是香蕉头

网友:
好像电调和电机不兼容

网友:
串件排除一下试试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
应该  挨个排除

网友:
明显是缺相表现

网友:
三根线 一根有问题 检查接头 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gps螺丝螺母固定,用扎带?歪了掉了有你好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三个香蕉头

网友D:
4822电机线细,上锡之后很硬,容易断,lz的香蕉头出线的位置又是经常碰到的地方,不看好这种安装方法,不信就等着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22电机线细,上锡之后很硬,容易断,lz的香蕉头出线的位置又是经常碰到的地方,不看好这种安装方法,不信 ...

求指点啊,这电调跟电机怎么连接最合适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指点啊,这电调跟电机怎么连接最合适a

电调线与电机线焊死,接头热缩管侍候,两端用扎带固定在电机座上,4822线细又硬,强烈建议焊死固定好,图上这个位置不会碰到接头,一般情况下不会断。实在要用香蕉头也行,但一定要用扎带固定好在图上的位置,
左边是粗而软的电源线和舵机线比较安装,加网纹管美观,又不会伤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线与电机线焊死,接头热缩管侍候,两端用扎带固定在电机座上,4822线细又硬,强烈建议焊死固定好,图 ...

谢谢哥们这么热情用心的解答,还有我这个电调香蕉头母端是直接固定在电调上的,而电机线又短又硬不好弯曲啊,你看我这个是在原来的电机线基础上加一截软线还是怎么搞呢?

网友:
不要香蕉头,直接把电机和电调线焊在一起,或把电调皮拔开,把电机线焊在电调上(电调原来的线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