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4.0 飞的 时候尾巴不断的上扬

楼主(2013-10-05):
升级了 4.0  飞的时候尾巴不停的上扬是什么原因  !最后向前全速前进,我 不会等他完全翻过去在救的是十字盘还不平吗(目测已经平了)?我把俯仰感度减低了25%没见效果

网友:
反正4.0尾巴没以前3.0的好

网友:
反正4.0尾巴没以前3.1的好

网友:
3GX,1.0用的时候就知道它的前途!

网友:
3GX尾巴真是难呀!

网友:
顶楼主,我也发现同样问题,4.0尾巴会一跳一跳的。

网友:
我的没问题

网友A:
十字盘用目测??这样的机子不难飞就怪了。

网友B:
我的500,电脑感度降到30,尾补偿0,延迟100,控感度适当调高,右旋还是轻微反弹,凑合着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500,电脑感度降到30,尾补偿0,延迟100,控感度适当调高,右旋还是轻微反弹,凑合着飞吧。

請調整尾舵機及尾滑塊的中立點
讓尾旋翼略有角度
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用目测??这样的机子不难飞就怪了。

十字盘不用目测用什么,没听说亚拓的飞机一定要用十字盘平衡做调飞机,十字盘不平一样飞一样反。说明书上也没有特别推出这块,只要看这平就可以了不用太在意。找找其他愿意。

网友:
調機子儘量讓機械結構達到最完美,不足的地方再調整電子設備
這樣可以減少電子設備的負擔,除了省電外,機子會更穩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調整尾舵機及尾滑塊的中立點
讓尾旋翼略有角度
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我 的尾划套确实没有角度!你的 意思是把滑块往尾波来一点!难道还跟尾巴有关系????能给 说下 跟尾巴有什么关系?

网友:
正常的情況下,尾滑塊在中立點位置時,尾旋翼會有一些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不用目测用什么,没听说亚拓的飞机一定要用十字盘平衡做调飞机,十字盘不平一样飞一样反。说明书上 ...

当然没什么,有的人喜欢操控一流,也有的人只要飞机能飞起就行,各人喜欢。

网友:
真得那么多问题么

楼主:
飞机调好了!4.0很好飞!!!故障原因是舵机中立点升降舵机偏高!造成起步的 时候升降舵机和前面2个舵机不同步!抢跑了!

网友:
3GX就是要精调才好飞!!!!

网友:
升级4.0后的3GX还能在降回到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