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要求!分享X7布线~~~ 献丑了~~~ 【九 - 附加篇】 - ★内含福利★

楼主(2013-10-05):
相关历史贴子(组装过程):

X7布线方面的确有些困难, 和X5一样侧板与厕板之间都很窄~ 但只要你有心有耐心问题都能一一解决.
虽然原厂设计了能够走内线, 但考虑到以后保养维修最后还是走了外线.
为了避免碳纤板的边缘 我觉得"黑丝"还是有必要用上的, 和现代人的思想一样~ 性感! 高端大气上档次!

(点击图片可放大)

由于Hitec的接收有两条天线, 所以也给布线带来一定困难:

黄vbar, 插头最好也涂上胶~

另一面:

BEC的线:

处女飞前最后检查所有vbar与电调的设置, 明天天气好就GoGoGo!

..
.
.
.
.
.
.
.
.
最后, 国际惯例~~~ 上福利!

网友A:
楼主你用的充电器是 0720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充电器是 0720I吗?

嗯呢~ 720i DUO3

PS: 好眼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呢~ 720i DUO3

PS: 好眼力!

哈哈,因为我也买的这个!还没到手,不知道你充象6s 4000以上容量的电池,大概要充多久呢?很多人都说没有pl8来的给力!平衡也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因为我也买的这个!还没到手,不知道你充象6s 4000以上容量的电池,大概要充多久呢?很多人都说没有 ...

我用了两年都没什么问题~~也更新了几次firmware~  觉得不错, PL8没用过所以不能告诉你区别.我一般为了保护电池都用1C充电, 不管多少mah充满大概一小时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两年都没什么问题~~也跟新了几次firmware~  觉得不错, PL8没用过所以不能告诉你区别.我一般为了保护 ...

这样啊!我就是觉得4200的电池用a6充,4A充电太慢,一块电池要充50多分钟 受不了这速度 所以才想换一个充电器的  这玩意好象还没中文说明书 英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就是觉得4200的电池用a6充,4A充电太慢,一块电池要充50多分钟 受不了这速度 所以才想换一个充 ...

这玩硬儿不需要琢磨说明书~  网上因该有中文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硬儿不需要琢磨说明书~  网上因该有中文教程~

网上有一个其它型号的通用的说明书,不过下不下来!过期了!

网友:
顶楼主,口水直流,新人捂嘴路过

网友:
布线很地道!

网友:
恭喜楼主又添一小妾

网友B:
1c充电你买720干嘛,a6保护电池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充电你买720干嘛,a6保护电池更好。。。

因为可以同时12S平衡~~
家里都1C~~~

网友C:
祝首飞顺利同时等炸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首飞顺利同时等炸鸡图

炸鸡就去KF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就去KFC吧!

现在没人吃这家了吧

期待视频哦

网友D:
1C是浪费了这个充电器,电池支持5C充电的,应该快充快用才对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X5布线,我刚装完机体,要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C是浪费了这个充电器,电池支持5C充电的,应该快充快用才对

这没什么说浪不浪费的~~ 在家冲又不赶时间, 而且对电池寿命也有帮助~~何乐而不为?
再说我我平时充大机电池都是12S同时平衡的~~~ 其他普通充电器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X5布线,我刚装完机体,要布线了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169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169

这个帖子看了不下十几遍,就是按照这个来装机不过,具体的布线还看不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看了不下十几遍,就是按照这个来装机不过,具体的布线还看不太清

你要看哪个部位的? 我晚点拍给你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看哪个部位的? 我晚点拍给你 ~~~

没关系,不用麻烦了,我用的MB,可能放在你V8位置设置起来不方便,不过你的思路不错,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不用麻烦了,我用的MB,可能放在你V8位置设置起来不方便,不过你的思路不错,呵呵

MB就放在v8的位置,我540也是一样放的!其实布线也不怎么麻烦!屁股后面打个洞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B就放在v8的位置,我540也是一样放的!其实布线也不怎么麻烦!屁股后面打个洞就行了!

放在那个位置,调试时候按键会不会不方便呢?MB是按上面的按钮来调试的,V8是连接电脑调试,不一样,540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在那个位置,调试时候按键会不会不方便呢?MB是按上面的按钮来调试的,V8是连接电脑调试,不一样,54 ...

没事的,你调的时候先不要粘紧,调好了在粘!

网友:
福利少了点,再加点就好了

网友E:
还是赶紧换PL8吧,玩的过瘾,楼主BEC是韩国野兽的,我的是7020,电调,电机一样,电调我的是F S9353HV,要的就是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赶紧换PL8吧,玩的过瘾,楼主BEC是韩国野兽的,我的是7020,电调,电机一样,电调我的是F S9353HV,要的 ...

上图吧~~~ 多交流交流~~

PS:  PL8我倒觉得也就那样~~ 我的720 DUO3用了2年都很好很满意~~  要的就是12~14S同时平衡

网友:
在高电压供电下,720和PL8充电差不多(720可以平衡12-1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