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啊,帮我看看这直线舵接收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3-10-05):
由于电池不匹配把微型dsm2接收机的两个直线舵给烧了,虽说是换掉六脚却没有配件,求大神指点!接收和电调正常,那里有找到6脚配件呢?

网友:
前天我才买了迷你接收机。也是考虑要整合的还是分体的。最终我还是考虑用分体的就是考虑更换问题。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你这个是有直线舵机配件卖的。你问问卖家。他们一般不上架。但是应该是有的

网友:
电池不匹配是啥意思?

网友:
一体的没用过,买配件修,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接收机集成直线舵机,重量轻,布置方便,利于实现模块化。
分体的,比较灵活。
各有利弊。
对于20g左右的飞机来说,俺是比较喜欢集成直线舵机的。
楼上说得对,要是没有现成的配件和技术,还是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