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飞行二

楼主(2013-10-05):
直接看视频吧

起飞前校准GPS、检查电机是否正常、校准后起飞很稳

这是校准后起飞前拍的

网友:
沙发居然我的   我的kk飞不起

网友A:
能报下配置吗,起落架是舵机收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报下配置吗,起落架是舵机收放的吗

配置:DJI F450机架
    NAZA V1飞控+GPS
        F4006 950KV电机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高仿APC 1047桨
        HEI 2200mah 30C 3S 电池*2
        HD19摄像头+专用云台、脚架是收放的、起飞重量是1717.9g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DJI F450机架
    NAZA V1飞 ...

能灰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灰多久啊

视频多久就是多久

网友C:
这F4006声音  碾米机啊

网友D:
我也飞过挺长时间的4006,感觉挺皮实,效率啊还行,只是1.7公斤起飞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飞过挺长时间的4006,感觉挺皮实,效率啊还行,只是1.7公斤起飞有点累

但是这效果还算满意、飞下来电机常温、电调感觉到有一点点温度起飞重量是1718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F4006声音  碾米机啊

单电和双电声音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飞过挺长时间的4006,感觉挺皮实,效率啊还行,只是1.7公斤起飞有点累

4006六轴4。5KG起飞都用过啊,正常

网友E:
起飞重量这么大了,我觉得你这收放脚架没有什么意义,用4006 KV690,换4S电池,轻松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重量这么大了,我觉得你这收放脚架没有什么意义,用4006 KV690,换4S电池,轻松20分钟

4.5KG起飞重量4S能飞20分钟、什么电池什么配置、说一下、收放脚架有个好处就是云台旋转的时候拍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DJI F450机架
    NAZA V1飞 ...

多谢,学习了,双电是两块直接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学习了,双电是两块直接并联吗

是的、双电就是两块一样参数的电池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