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传统工艺蒙棉布/娟是用透布油直接蒙还是先 ...
求教个问题,传统工艺蒙棉布/娟是用透布油直接蒙还是先白乳胶再透布油

楼主(2013-10-05):
如题?求教个问题,传统工艺蒙棉布/娟是用透布油直接蒙还是先白乳胶再透布油

网友A:
我记得应该是先用胶水粘到机翼上,然后就上涂布油,没听说还要用白乳胶啊。而且如果先涂布白乳胶的话,那涂布油就进不到蒙纸/布里去了啊

网友B:
透布油是用来收缩蒙皮的,刷了白乳胶还收缩个毛线啊?

网友C:
棉花纸蒙上去,直接刷透布油,多刷几次,棉花纸注意正反面

楼主:
棉花纸蒙上去,直接用透布油当粘合剂刷上去?

网友D:
我都是直接刷透布油,棉纸就粘在骨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