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闪灯问题 求解!

楼主(2013-10-05):
naza上电自检后闪 1黄3红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姿态模式,GPS卫星数小于5颗。

有空去看看说明书,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模式,GPS卫星数小于5颗。

有空去看看说明书,有详细说明。

在此感谢大师!在这情况下解锁电机会转吗?   我试过我的不转,但解锁后马上推油门到50%飞转的。这正常码?

网友:
建议LZ仔细阅读说明书。不然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大师!在这情况下解锁电机会转吗?   我试过我的不转,但解锁后马上推油门到50%飞转的。这正常码 ...

你还是先熟读说明书三遍,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来做吧。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其实看完说明书就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这个帖子供你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785

友情提醒,如果您不熟悉说明书操作,航模容易出事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