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MC飞控里面传感器开关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3-10-05):
在设置自稳、气压定高和锁定航向这几个功能时,需要遥控的一个通道的三段开关来控制对应的传感器的开关。但不幸入了天地飞6二代,它的五、六通道都对应的都是两段开关,试飞时这几个传感器好像都没开,悲剧!!!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让飞控开启时这几个功能就打开,而不用遥控上的开关来控制。没有办法啊,遥控不给力,入错门了。

网友:
都设定到一个AUX得通道上就得了。

网友A:
假如定高一直开着你能起飞吗?两段的开关控制少一点开关而已,但还是可以的!比如5通道开时设自穏,六通开时设定高。。。。。。

网友B:
MWC 设置界面中增稳,AUX1通道上不管高中低段都打钩,这样就能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 设置界面中增稳,AUX1通道上不管高中低段都打钩,这样就能开启。

你用的是什么么控,我用天6的第五通道还是不行啊。应该是没有接错的,拨动五通道的两段开关GUI界面上的还是没有变化,不知道能不能用两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定高一直开着你能起飞吗?两段的开关控制少一点开关而已,但还是可以的!比如5通道开时设自穏,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你有试过吗。如果是天7也有两段的开关可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 设置界面中增稳,AUX1通道上不管高中低段都打钩,这样就能开启。

另外,我的是1.9版本的WMC,不知道要不要升级到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你有试过吗。如果是天7也有两段的开关可以试

飞空连接电脑看一下5-6通道的开关数设置响应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你有试过吗。如果是天7也有两段的开关可以试

我的是天7,但是之前没用到三段开关的时候是可以的,我将接收机6通道,就是旋钮那个通道接到MWC AUX1,然后开启自稳,就是HOZION那一个在AUX1下全打钩,这样不管AUX1是高低电平都会开启自稳。我主要是利用旋钮控制云台。我的MWC是2.2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天7,但是之前没用到三段开关的时候是可以的,我将接收机6通道,就是旋钮那个通道接到MWC AUX1,然后 ...

天7可以用混控在第五通道设三段开关啊。基本上控制MWC模式就够了。

6通道旋钮控制云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空连接电脑看一下5-6通道的开关数设置响应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能够说的再详细一点吗,我的天地飞6二代我把五、六通道分别连到了AUX1和AUX2,AUX1作为传感器开关,AUX2作为解锁信号,但问题是无论怎么拨动五、六通道的开关,在GUI上就是看不到电平的变化,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天7,但是之前没用到三段开关的时候是可以的,我将接收机6通道,就是旋钮那个通道接到MWC AUX1,然后 ...

选遥控的时候没有慎重,我的是天6,除了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其它的两个通道对应两个两段开关,不知道想要用这个遥控控制传感器开关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够说的再详细一点吗,我的天地飞6二代我把五、六通道分别连到了AUX1和AUX2,AUX1作为传感器开关,AUX2作 ...

1:检查接收的五六通道有没有输出。2接收到飞控的连线是否正确.直到电脑上56通道有反应那就行了的
,我,猜你的是遥控56通道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接收的五六通道有没有输出。2接收到飞控的连线是否正确.直到电脑上56通道有反应那就行了的
,我, ...

找到症结了,用电表测的,其它通道都OK,只五、六通道输出没反应,还是打算换遥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定高一直开着你能起飞吗?两段的开关控制少一点开关而已,但还是可以的!比如5通道开时设自穏, ...

我已经叫他们把MWC程序改了,下一个版本,定高开着的时候,不能解锁,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症结了,用电表测的,其它通道都OK,只五、六通道输出没反应,还是打算换遥控了

设置一下控就可以了,不过飞多旋翼要通道多一点的控!折腾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