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电机掉下来了

楼主(2013-10-05):
飞前检查不足,结果途中一致电机掉了,三叶桨坏了一只,电机断了一根线,见下图

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直接把断了的线焊上去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这种情况该怎么修理?
最后友情建议大家飞前一定要把固定各个部分的螺丝什么的检查好,否则后悔莫及啊

网友:
还能焊上去么?有线头?而且你确定下烙铁的时候不会烫坏边上的线的皮?能焊好的话就绝对能用,看电机的线很细啊KV应该比较低,焊锡的电阻就可以忽略了,但是记得用热缩管或者电工胶带包一下

网友:
能焊就焊,焊点电阻忽略不计

网友A:
每根线都有很多细的漆包线,焊前把细线刮一下

网友B:
看图片想焊上断线要拆开电鸡!电鸡里的线头记得要去掉绝缘皮,不然焊不上的

网友:
悲剧。貌似老虎电机可以返厂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想焊上断线要拆开电鸡!电鸡里的线头记得要去掉绝缘皮,不然焊不上的

上面突出一点线。这个线上是有绝缘漆吗?我从来没拆过电机所以怕拆坏,不拆的话就稍微焊一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根线都有很多细的漆包线,焊前把细线刮一下

我又加了一张图,想问问拆电机风险大不大,我没拆过啊,怕拆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突出一点线。这个线上是有绝缘漆吗?我从来没拆过电机所以怕拆坏,不拆的话就稍微焊一下行不?

看图片断线口露出来的很短,不拆开会很难焊,比如那条线是5条小线组成的那5条小线都要保证都上到锡,不然电机通电后会出问题,保险起见电机能返厂修最好回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断线口露出来的很短,不拆开会很难焊,比如那条线是5条小线组成的那5条小线都要保证都上到锡,不然 ...

5条,这个只有两条?可以短接吧

5条,这个只有两条?可以短接吧

网友C:
什么样的情况电机才会从电机座上掉下来啊,,,,,好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情况电机才会从电机座上掉下来啊,,,,,好可怕

电机和电机固定座的螺丝没有拧紧,飞前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D:
焊接长度够用了,用刀子挂掉绝缘漆然后重叠焊接,记住焊接完后要用热缩管做绝缘用双层的,因为你断的位置容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长度够用了,用刀子挂掉绝缘漆然后重叠焊接,记住焊接完后要用热缩管做绝缘用双层的,因为你断的位置容 ...

恩,就是这么弄得

网友:
那就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