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0选择

楼主(2013-10-05):
本人纯新手,近日被模友下毒,已购入
模拟器
,想买个450.目前纠结sport v2,pro v2 DFC,450L三选一。
不知道该选择哪个,请求过来人从上手难度,炸鸡成本等角度帮助下小弟做个选择,万分感谢。
另手上有DSX7遥控和0615
充电器
,是否需要做什么升级?
另外还有个事儿。。。飞了几次模拟器,练习悬停,感觉没什么进步,可以控制在一定高度,不摔机,但是就是人要不停的原地旋转。求指点

网友A:
多练模拟器吧,, 什么?06年就注册的 还新手啊。
6通机 上手难度是一样的, 开始就 sport v2 皮传的450吧,好维修。 我也是新手,只飞航线, 有补充的楼下继续。

网友B:
我也是新人,刚刚入手了一台SPORT V2皮传450飞了几次都是炸,一次下来几十闷成本,但是新人修机无脑,技术有限,感觉还挺好修的

网友C:
450L 新手就别选择了吧。配件啥的目前好像还不太充沛。
sport v2修起来便宜不过是皮传`~
DFC最终估计你会飞这个...结构简单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炸鸡之后也比较伤...
飞行问题还是多模拟...玩直机就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

网友D:
DFC吧。我反正选的它。

网友E:
我这里有个闲置的450 sport,我有一架自己在飞感觉入门挺好,我已经在飞航线了,正准备给他加飞控。这架是给朋友带的,最后他又不要了,你要的话便宜给你,526970969

网友F:
直接上DFC

网友G:
考虑炸鸡成本的话选择固朗。固朗设计的飞机比较减少炸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