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控制水冷主轴的冷却泵

楼主(2013-10-06):
可以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控制水冷主轴的冷却泵
今天测试了,好爽,只要水冷主轴的变频器启动,冷却泵也就同时启动,爽的很哦

楼主:
必须输入1个汉字
一开始就觉得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冷却水泵,问卖家,卖家说变频器不支持控制冷却泵,说根本就没有控制口
神马卖家啊???!!!
其实变频器有2个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继电器,可以设定变频器在运行时吸合继电器,这样就可以控制冷却水泵了。
有水冷主轴冷却泵的可以应用这种方法

网友A:
变频器比较高档的吧才有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标准变频器都有输出口的
继电器或者开集电极输出
一般是两路
可以编程输出

楼主:
普通的变频器,不是高级的变频器

网友C:
但理论上应该是水泵先启动,要不然万一水泵坏了,电主轴不保。

网友D:
这个办法不错,帮顶

网友E:
我用安川都可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