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舵机问题!

楼主(2013-10-06):
450L装V8。斜盘舵机不是一个要死机就是三个不同步,请教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通电初始化之后偶尔会有个舵机不工作?
我有一台是这情况,很伤脑经,不过不是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电初始化之后偶尔会有个舵机不工作?
我有一台是这情况,很伤脑经,不过不是450l

开始时这样。。下午飞的时候严重到急推油门就不同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时这样。。下午飞的时候严重到急推油门就不同步了。。。

我准备再买个舵机换上试试,一步步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再买个舵机换上试试,一步步排查

呵呵。。。等候佳音。。。

网友B:
估计用的是mini vb 吧??要从新多通电几次!换大vb就没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的是mini vb 吧??要从新多通电几次!换大vb就没事啦!

是mini V8.。。从新多通电几次就好吗?从新多通电几次是不是说拔掉电源重新通电呢?

网友:
谁认你用的V8,3GX不好好的。

网友:
我用小v8装在450l上不是好好的

网友:
我们这里有几个朋友也是这种情况,用的mini vb 结果通电后有一个舵机自检过补了,结果从新断电通电几次就好了,据说是通病!反正我在450L上用的是大vb就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