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提控回家的大大们,是不是飞航线了

楼主(2013-10-06):
弱弱的问一下,提控回家的大大们,是不是飞航线了?还是飞太远遥控不会来了????

网友A:
总的来说,各种问题吧……主要还是飞控抽筋或者机械故障

网友B:
基本都是看不清姿态。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哈哈 已经体验过一回了 晚上首飞 没装夜航灯 一下就看不见了 想着也只能提控回家了 突然想到不是有回家模式吗 打到返航模式 过一会终于听到声音由远而近 最后悬停在起飞的地方 回家后 赶紧把失控 电池告警都设置好返航模式。

网友E:
电池报警也能设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报警也能设返航吗
飞控装电压监测,可以低电压返航

网友F:
和航线有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