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翼求重心位置

楼主(2013-10-06):
切机翼的边角料做了个小飞翼,从没做过飞翼,不知怎么算重心,翼展58厘米,求好心人告知重心位置,

网友:
http://fwcg.3dzone.dk/
直接填参数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
手抛测试

网友A:
后掠太小了,俯仰安定不太好!重心调好了静态气流滑翔没问题,带动力操控性不会好!

网友:
感觉好紧凑,桨那里还是开个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掠太小了,俯仰安定不太好!重心调好了静态气流滑翔没问题,带动力操控性不会好!

泡漠本来只有20CM宽,所以切出来加大后掠的话,机身就没多大了,本想用副宽补偿后掠,后来也没能实现,所以就做成现在这样了

网友B:
我做了一个1米2的,也不好飞,还没飞起来,一上去就螺旋头着地!调试了3次了还是那样,x2216 KV1250 桨9x6 电调好赢40A   2快3S2200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1米2的,也不好飞,还没飞起来,一上去就螺旋头着地!调试了3次了还是那样,x2216 KV1250 桨9x6  ...

你加一个v形或y形的尾翼试试,用来平衡重心你的机翼太大了,又太轻了,当然飞不起来了

网友:
不会太好飞

网友:
这个不太好飞。不只是重心动力。

网友:
应该会很快。

网友:
电池后端那里是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