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的气压计都这样吗?

楼主(2013-10-06):
085气压计是不是都会上下走的,有没有方法调好?还是一定要用5611?

网友A:
飞到20米高以上,你就感觉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到20米高以上,你就感觉不到了。

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而且它的误差可以有十多米的,怎会感觉不到呢

网友:
将就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而且它的误差可以有十多米的,怎会感觉不到呢

我的就是低精度的。定高范围,一般+-1米以内,就算大风天+-绝对不会超过2米。

MWC 需要用垂直方向的加速度作为定高的参考,振动对定高也有影响。

我的四轴有一个机臂曾经有一个共振点,到了那个点,机臂就狂震,这个时候,如果处于定高状态,就会猛烈爬升至少5米以上。

消除振动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低精度的。定高范围,一般+-1米以内,就算大风天+-绝对不会超过2米。

MWC 需要用垂直方向的加 ...

垂直方向是匀速运动的话,加速度会一直是1g。此时加速度计没法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方向是匀速运动的话,加速度会一直是1g。此时加速度计没法参考

飞机不可能在垂直方向上保持静止或者匀速。

四轴就算定高悬停,必然是不断的上下做修正。

这个时候垂直方向的加速度可以迅速的反映出垂直方向上的速度变化,

而气压计一般要上下很多距离才能有比较可靠的读数。

网友:
低于 10 英尺(3m)时高度保持主要用超声波。在10英尺以上使用气压传感器。高度保持功能不需要 GPS。

楼主:
昨晚试了用5611的apm我没话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到20米高以上,你就感觉不到了。

这方法不错

话说我看着定的不好了,就自己跑远点,然后就好点了

网友C:
就是5611还不是上下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5611还不是上下跑。

这个是完全没调过的默认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试了用5611的apm我没话说了

APM定高算法比MWC优越 不知道为什么MWC不学习一下
但是姿态控制精度还是MWC稍好 200Hz比APM高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