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改6S动力 铂金40A 设置。

楼主(2013-10-06):
RT,请教一下大家,如果升级6S动力,铂金40电调的设置是否需要改动?特别是进角问题,3S时我都是用默认进角 (又说默认是15°)
到手后只是设置一下油门行程以及缓启两个选项。其他都不需要动吗?

另外,飞机调转的话 是不是都是动力不足引起?降T齿、降螺距、升油门,哪个更科学有效?如何搭配?

网友A:
我也是铂金40A电调以前用3S有副翼450,现在除了电调,其它都新装了,空机富丽450PRO V2 FBL 马达花牌6S 陀螺G31 舵机2215Sx3+3688MG,电调设置和以前一样,就设个超缓启动其它默认,现在悬停12分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铂金40A电调以前用3S有副翼450,现在除了电调,其它都新装了,空机富丽450PRO V2 FBL 马达花牌6S 陀螺 ...

谢…过

网友B:
要换6S马达,进角设置看6S马达规格书。
马达齿根据KV计算一下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6S马达,进角设置看6S马达规格书。
马达齿根据KV计算一下是否需要更换。

路过学习

网友:
已经改过了,我是60A铂金

网友:
电调怎么调啊,新手问问?

楼主:
我印象中 像450MX 好像没看到有啥规格书的。。。。不论3S 6S 都用默认进角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