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校正遥控器异常

楼主(2013-10-06):
替YS-X4换一个大6轴,
遥控器
校正一直失败,副翼升降方向都正常唯独油门行程只有一半,固件也重刷,也没用到底哪裡出问题了?

网友A:
同X4,没遇到此问题。帮顶

网友B:
准备入,关注所有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网友C:
接收机PPM类型选错了吧?

楼主:
是ppm,沒錯,在偶然的一次呼校正成功,詭異的狀況又來了,電調行程校也ok,在重新上電,m2輸出的那顆馬達就異常,滴滴聲比其他馬達慢,完成後過幾秒又滴滴叫5~6秒又正常,然後在未解鎖的情況下居然自己轉起來,也是5~6秒又停了.解鎖後馬達在低轉速時又會有1~3顆馬達會忽然停轉;在大油門時偶而有1~2顆馬達會抽蓄然後發出尖銳的GIGI聲

网友D:
电调频率没问题吧 记得说明书中特别强调过XA高速电调的问题
重新全部恢复默认吧 按照设置向导重新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