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里的《进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06):
同题,电调里的《进角》是什么意思?希望各位大神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同问,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要顶~! 等老手回答

网友:
额╭(╯ε╰)╮不懂!我记得电机好像也有!

网友A:
进角通俗讲就是电流方向切换时机早还是后,进角越大扭矩越大,也费电,进角小反之

网友:
类似于发动机的点火时间吧,不过发动机点火时间错了是打不着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角通俗讲就是电流方向切换时机早还是后,进角越大扭矩越大,也费电,进角小反之

我怎么记得是进角过高会导致转速升高,扭矩下降,电流增大,温度升高……以前琢磨过这个问题,也对比试验过,后来就严格按照电机说明书设置进角,而且大多数都是默认值,不用去管他,时间长了,忘了

网友:
  哈哈~ 顶天籁的记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是进角过高会导致转速升高,扭矩下降,电流增大,温度升高……以前琢磨过这个问题,也对比试验 ...

扭矩也是进角越大 扭矩越大的

网友:
这种帖子以前有人问过。建议LZ先搜搜看。

网友:
高科技太复杂了!!!!!!!!!!!!

网友:
好像是低进角,扭力大,转速低
高进角,转速高,功率大

网友:
这个功能我感觉我现在还用不到

网友:
同求高手解释 现在练习悬停用的是中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