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的S800 的XT60插头问题

楼主(2013-10-06):
请问下大家的S800 的XT60插头经常换吗,或者有做防打火接线吗,以前用XT150的时候2个电极是分开的可以焊电阻防打火,但是XT60的电极是在用一个插头上,做不了,现在才插了几次,电极头都打火打黑了,隐患大啊,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加多个xt150

网友B:
我的已经换了,重新换一只AXT60插头上去

网友C:
打火是必须的,经常检查经常换。另外市场上假插头不少,相差很大,为了安全宁可贵一点,也要买真货

网友D:
我是把机身上的XT60头直接换成了AS150头(淘宝搜 彩虹),电池端做了一个转接线。不再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