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2702V升降舵逆转开关在设定时无反应,是坏了吗?

楼主(2013-10-06):
如题,在设置到十字盘修正时,升降舵开关拨动,修正方向不变,开关坏了?

网友:
好像0油门的时候不修正

网友A:
你可能在控内拨动的,应该在软件中拨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在控内拨动的,应该在软件中拨动。

老师,我买了一个RX2702V,可没带软件呀,附件就一个调螺丝的胶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买了一个RX2702V,可没带软件呀,附件就一个调螺丝的胶片。

这种三轴是没有软件的,看说明书自己设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三轴是没有软件的,看说明书自己设定吧。

好的,说明书在网上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说明书在网上找到了。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