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轴传注意了,动平衡和静平衡都是关键点。

楼主(2013-10-06):
本人入模时间不长 一直在摸索下面讲讲自己的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直机最大的问题就是震动 特别是尾巴的震动影响相当大。那天震动直接把尾舵的连杆头给震断了 相当给力。轴传连杆再怎么都会有点弯曲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好方法来解决 希望高手给指点.金属齿和塑料齿配合使用 扫齿只扫一个 成本低效果好.

走了很多弯路 换了所有的轴承 震动依然存在 后用排除法 发现是尾旋翼平衡问题.
尾巴旋翼是用的冰人 波箱是7075的 冰人的双推 CNC的金属齿
其实之前也做过静态平衡但是 震动依然 后来想到动态做做平衡如何 震动解决了
尾旋翼运行时是 高转速 稍有不平衡就会产生震动 所以必须达平衡的最佳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大齿盘座问题:
单向轴承也很关键,精度不够震动很明显 甚至连主轴也跟着晃.
更换冰人单向轴承

用敲击的方法会导致轴承变形 或大齿盘中心座变形 后来找了这个工具解决了 换单向轴承的方法.

网友:
金属杆都震断了,这也太给力了,不可想象!带着这样的震动持续飞行,最好录视频,可以记录下飞机空中解体的珍贵资料

网友:
  应该是富力的 尾拉杆接头 ~

楼主:
震断的是英维的 富丽的感觉还可以 这两家的我都买了 回来测品质的.

网友A:
这么麻烦,飞越6块钱的打火机烤,轻轻一捅轴承就下来了

网友:
别忘了还有皮传

网友:
都拆过了,都没有这样敲过,lz的功力非凡!

网友:
这种拉杆头是1.5的吧,飞跃的应该是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飞越6块钱的打火机烤,轻轻一捅轴承就下来了

头像上的控是什么?

网友B:
震动害得我炸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害得我炸了两次

是的 震动一大 十字盘就抖舵

网友:
刚入魔   觉得好吓人   路好长

网友:
500以上级别的尾传动轴还没有哪个副厂做的好的。

网友:
请问楼主,尾桨的动态平衡怎么做啊。我和你一样最近也在为这个问题头疼。

网友:
尾传动轴弯的话就多买几个尾传动轴轴承和垫圈,在不同的地方放着。我用了三个,搭配NMB的轴承,完美解决飞越尾传动轴弯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用皮传省心又省钱

网友:
还是要换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