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wkm 炸鸡视频 求分析

楼主(2013-10-06):
配置:fy680,wkm,恒力4822-490kv,狗3,蓝色工坊hummer狗云台,APC1238浆

飞到第三块电池,才飞三分钟,空中翻落下来,还好当时没飞多高,大概三四十米。
求分析,希望不是飞控问题

?x

网友:
LZ,视频做的不错....节哀..目测干扰

网友A:
上iosd日志,中间听到有报警声,什么情况?电池不给力?

网友B:
听见电机空转的声音,桨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见电机空转的声音,桨射了?

我认为应该是桨打滑了

网友:
应该不是飞控的原因

网友D:
不用上数据了,低电压姿态失稳炸机!!!!!!!!!!!!!视频1分40秒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姿态不稳了,楼主用的啥电池??上图看看

网友:
不过也不太像低电压,在楼顶那个高度,有那么几秒似乎六个电机都停转了

网友:
恒力电机
堵转之王

网友:
貌似突然间电机全部停转,难道死机了一下 然后姿态失稳了,后来飞空感觉到了 全油想保持姿态啊

网友E:
好凄惨。。请楼主节哀。。。。。。兄弟我也是这个配置。。哎。。魔友的心伤不起。。。还记得曾经出现了一个四轴。。像钉钉子一样稳固的。。当初的记忆去哪了。。。。。。现在这些设备反倒越买越贵,。。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安全可靠。。。。。。。。哎。。最终玩航模的敢想就是。。怎么玩个多轴会那么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iosd日志,中间听到有报警声,什么情况?电池不给力?

从视频上看到机机开始下坠时,有BB报警声,所以怀疑是不是当时电池突然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凄惨。。请楼主节哀。。。。。。兄弟我也是这个配置。。哎。。魔友的心伤不起。。。还记得曾经出现了一个 ...

多谢安慰,没法,玩这东西只有不断折腾,痛并快乐着。我在考虑是修机还是干脆换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上数据了,低电压姿态失稳炸机!!!!!!!!!!!!!视频1分40秒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姿态不稳了,楼 ...

哥们,我也在猜是不是电池问题。用的格式的5300mah, 6S. 大概20来次冲放。没经验,看到电池摔地上严重变形,我立马就扔了,也没测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见电机空转的声音,桨射了?

摔在地面时,浆叶虽断,但中心孔那里依然紧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是桨打滑了

摔在地面时,浆的中心孔那里依然紧压着,应该不至于

网友:
好像wkm的问题比较多啊。搞得我经常naza远航都有阴影了。

网友:
啊 机器炸了 有没IOSD

网友:
电池报警。。。。

网友:
应该是桨打滑了,因为听到电机空转的声音。。。悲剧。。。。

网友:
后期做的提好  感觉像电压低了

网友:
同情,愿楼主早日找到原因,之前的航拍效果真是不错

网友:
1分54秒听到了桨打滑的声音。不是你炸断那支打滑,打滑就不会断了。
但是也有个问题,WKM在只有5个桨工作时也可以安全降落的,难到有两个桨同时打滑?

网友F:
低电压失稳后,平衡姿态所需M1、M2突增输出时,M1堵转导致翻滚炸鸡,简单的说就是,BIU~~~~了。。。鉴定完毕。。。

恒力堵转王,谋杀亲机之利器,大家多用,直接拉动GDP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G:
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H:
呵呵,是想显摆你后期水平吧,炸鸡的那块配音乐干什么,妨碍正确判断,我是菜鸟,但是也说一下自己的意见,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擦,科技楼,好怀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深大?

文科楼前的草坪啊~还好没砸到人

网友I:
好近哦,有空一起飞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电调?

好盈铂金30A电调,貌似应该信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近哦,有空一起飞研究研究

必须的;我们多数时候在F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电压失稳后,平衡姿态所需M1、M2突增输出时,M1堵转导致翻滚炸鸡,简单的说就是,BIU~~~~了。。。鉴定完毕 ...

看来得下血本改用TM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是想显摆你后期水平吧,炸鸡的那块配音乐干什么,妨碍正确判断,我是菜鸟,但是也说一下自己的意见, ...

这个后期很简单;炸鸡那段保留了原声的;我也是在非常的怀疑电池突然掉电

楼主:
连接电脑想查看IOSD数据,结果发现磁盘里只有一个read me,没有任何dat数据。。。重新接电试验,判断IOSD应该是坏掉了,根本就不保存dat了,悲催的

网友:
我是来看多彩校园生活D··嫉妒啊··偶那年代 ··除了泡妞  就是打游戏······

炸鸡就是成长  就视频来看  炸鸡原因 多了去了 不过我觉得  你自己可能最清楚会在什么问题上  比如 电压  虚焊  电机堵转 等··要 真分析不出来···过去的就放下吧 太纠结 没意义  重新来  再细心点 把有隐患的 换点  对自己要求高点 严谨点 事故就会远离你了!

网友:
和我们的JJ一样,我们的还正在测试

网友:
看上去是有个电机或桨打滑先出问题,飞机在转了,这时飞控调整其他电机的功率尽量保持平衡,刚好电池电量有限报警, 电力不够或掉电飞机肯定不能再继续保持平衡了,重力这么重只有往下掉了,

网友J:
机子为什么突然会前倾?电机声音为什么会突然变大,突然增速?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导致飞控才这样,干扰?低电压不稳更不成立,电调截止电压按2.85V算,看楼主电池那么厚应该是6S,在电调停止输出前,2.85X6=17.1V,驱动电机是不会有问题的,除非电调低电压保护自动关闭动力输出,炸机原因太多了,我的悟空也碰到一次突然发神经了,切姿态没反应,摔了,结果返厂换了新的IMU和GPS,更换了主控外壳。NAZA也有碰到二次GPS起飞突然往一边飞,幸亏切手动救回,要不也炸了,下来重新断电,再飞又一切正常,是什么原因?
飞控发神经,低电压关闭动力输出,可能问题大点,再一个楼主炸机前后就不要放音乐了,听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子为什么突然会前倾?电机声音为什么会突然变大,突然增速?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导致飞控才这样,干扰?低电 ...

多谢分析指点。是比较怀疑电池突然出问题,空中突然掉电。格式的6S 5300mah电池,满电上去才飞3分钟而已就开始失事,视频听到BB报警声。这电池用了不超过30次,之前从没出过问题;悲催的是发现IOSD也坏了,压根没有DAT数据文件在里面,看不到飞行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电压失稳后,平衡姿态所需M1、M2突增输出时,M1堵转导致翻滚炸鸡,简单的说就是,BIU~~~~了。。。鉴定完毕 ...

有道理,赞成你的观点!!!

网友:
电机 和 报警声音有分析没?

网友:
剪辑的挺不错的,期盼早日找出问题,灰机满血复活!

网友:
每次看到这一幕,总是心惊肉跳,玩航拍的真的心脏压力巨大啊!

网友:
看着后怕,我都不敢玩了

网友:
说四轴没六轴稳当,但是又觉得多一个轴就多一套电机电调,多了配件,就又多了出故障的机率

网友:
这个炸的有点惨烈啊,吸取一下教训。

网友:
.节哀.节哀.节哀

网友:
我估计是低压失控炸机

网友:
视频做的不错,,,,,我感觉是失控与空转同时发生的?

网友(2013-11-09):
不知道什么电机稳当?

网友:
云台真稳!!

网友:
我的6轴也出过这样的情况,飞到一百多米,飞机突然失控,直接飞向大楼,还好飞的高,越过大楼,看不见飞机,只能看图传,当时6轴像你视频那样,已经立起来了。我赶紧切到手动后马上切回GPS模式,成功挽救回来。后来分析原因,可能当天风太大,GPS模式下,飞机修正不回来导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