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OS55HZ-R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10-06):
发动机是新的。。用的油是COOLPOWER30%的。主油针1.5圈,中速油针1.2圈,磨合期已过,总共飞了3桶油,3D飞的定速2050转,发动机转速17500.为什么成这样了?严重积碳,而且活塞顶马上要击穿。。不是今天闲来拆开看看都不知道。。。初出油机。。

网友A:
用铝焊焊接一下

网友:
不懂,路过帮个顶场。

网友B:
我的55HZ也是这样,活塞连续击穿2次,我找到的原因有3点,富油强行启动,我的发动机富油启动的时候,180级的起动机都转不动,勉强转几下,活塞受到极大的压力,其次是副油针贫油,副油针贫油很难察觉,但是会导致发动机温度高,容易过热,再有就是飞场不干净,有一次我在公路上飞,吹起来很多沙尘,一个起落没飞完,发动机就拉缸了,供你参考,直升机发动机工作环境不如固定翼发动机好,要仔细保养

网友:
哇,你们都在用55啊,我也是55,到现在不会调整,能给我具体的教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5HZ也是这样,活塞连续击穿2次,我找到的原因有3点,富油强行启动,我的发动机富油启动的时候,180级的 ...

不应该是贫油。。而且也不会是富油强行启动,因为启动的时候非常轻松和顺畅。。怠速的时候发动机排气也会喷出屡屡细烟,应该是有足够润滑的,唯一的就是飞行环境了,是未修好的柏油马路起飞。。估计和地面砂石有关系???明天换套新的活塞在看看情况。

网友(2013-11-17):
主油针再放一点多磨几箱油。这个和贫油肯定有关系,但是也不排除OS55设计问题,已经很多这样的情况了。蛋定

网友(2014-05-28):
这发动机,使用注意几点
1,用的油必须15%以上
2,无论什么样的定速转速,注意控制温度,保证工作状态中,通过收放油针 保证缸头温度95-100度。
3,发动机机体和OS50蓝头还是一样的,只是 阔缸增排量,燃烧爆压还是偏高了,要在缸垫中再加多一片0.2mm的垫片,降低压缩比,马力基本没 太大变化,但压力低了,更安全。如果买不到,可以找易拉罐自己做一个。

注意以上几点,发动机很好使,基本就是换易耗件 而已。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发动机调油针没有规定那些是参考的,根据声音排烟来整的没经验玩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铝焊焊接一下

想象力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