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无聊 - . - 零成本自制夜航灯

楼主(2013-10-06):
刚玩四轴不久,晚上飞的时候分不清方向很头疼,于是自己动手做个夜航灯玩玩:

焊接中:

通电测试:

用热缩管包好:

无奈手头只有白色和七彩的灯泡,晚上装上试试效果,回来补图。

网友:
可以用遥控通道控制开关灯吗

网友:
恩,零成本,废物利用,节能环保,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值得鼓励,再接再厉

网友:
如果电源来自接收机就可以设置开关了,直接从电池供电是不是不能在遥控器上设置开关呀?

网友:
LED灯 晚上很亮的,够用!

网友:
好大一个啊,去市场买好便宜的,灯带,我们烙铁一样的

网友A:
烙铁不错、呵呵我的是内热式、但不是你这一种

网友:
废物利用的话,也没说利用了啥啊
分享点经验啊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了,用的红光和蓝光的,电调用于供电,加了限流电阻,测量的没个LED电流是10mA左右。但是白天飞到20来米高看不清,晚上我摄像头又不给力,所以给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不错、呵呵我的是内热式、但不是你这一种

这铬铁我也有一个,不怎么好用的东东…搞就温度不行了,锡都点不化又得半天加温才能继续工作…
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是黄花的电烙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铬铁我也有一个,不怎么好用的东东…搞就温度不行了,锡都点不化又得半天加温才能继续工作…
不知道楼 ...

估计是你的焊锡丝不够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焊锡丝不够纯

是吗?感觉一会它的温度就下来了…不行,我换锡…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感觉一会它的温度就下来了…不行,我换锡…试试。

你们那种60W恒温内热式电烙铁我用过、比我的普通内热式35W烙铁好用很多

网友:
有没DJI 精灵上那种灯准备装在 六轴上。。。两红 两蓝即可。WKM 飞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种60W恒温内热式电烙铁我用过、比我的普通内热式35W烙铁好用很多

有没DJI 精灵上那种灯准备装在 六轴上。。。两红 两蓝即可。WKM 飞控。。。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DJI 精灵上那种灯准备装在 六轴上。。。两红 两蓝即可。WKM 飞控。。。 .........

你想弄红灯或者蓝灯、还是红蓝交替闪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弄红灯或者蓝灯、还是红蓝交替闪烁的

就精灵那种。。。。应该不是闪烁的吧。。。我忘了精灵的方式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精灵那种。。。。应该不是闪烁的吧。。。我忘了精灵的方式了 。。。

图片显示精灵的是绿色和红色、我的灯现在是白色和红色、其他颜色换一下就可以、现在有红色、蓝色、绿色、白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精灵的是绿色和红色、我的灯现在是白色和红色、其他颜色换一下就可以、现在有红色、蓝色、绿色、 ...

这种东西费电么。。。。。 我是想搞个 蓝色 和红色。 870MM 六轴机架。 一共四个就够了么 ?需要哪些材料,在哪里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费电么。。。。。 我是想搞个 蓝色 和红色。 870MM 六轴机架。 一共四个就够了么 ?需要哪些材料 ...

3.860V、8.10ma、4个0.5W的白色LED灯
11.61V、57.8ma、4个0.5W的白色LED灯
24.18V、139.6ma、4个0.5W的白色LED灯
材料是LED灯、线、烙铁、焊锡丝、
电阻、六轴就要装六个
不过你装四个也可以

网友:
分享一下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不错。弄个1w以上的就更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