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一問

楼主(2013-10-06):
請問EVO跟A2跟14SG,怎樣油門校正?

网友A:
DJI的电调不需要校准

网友B:
如2楼说的,DJI自己的电调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如果是校准摇杆直接在控和调参软件里分别校准即可。

楼主:
原來如此,謝謝兩位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JI的电调不需要校准
沙发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