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求救

楼主(2013-10-06):
电池扣不出怎么般

网友A:
拽着电池的电线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拽着电池的电线拔。

不会断吗? 。。。你是这样?

网友A:
拔电池出来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所以没关系了,再说一块电池才多少钱?等你拔坏的时候,电池估计也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电池出来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所以没关系了,再说一块电池才多少钱?等你拔坏的时候,电池估计也该换了。

用你说的方法拔出来了~现在我用一根皮筋绑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电池出来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所以没关系了,再说一块电池才多少钱?等你拔坏的时候,电池估计也该换了。

这个可以用移动电源冲吗。怎么换哈四的模式。微调那四个分别是啥。英文说明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用移动电源冲吗。怎么换哈四的模式。微调那四个分别是啥。英文说明看不懂

我已经用移动电源充过电了,可以用。我是美国手,切换模式的方法是将非油门的摇杆向下按一下,注意:不是向下掰杆。当听到“滴、滴”的两声,遥控器上电源灯红绿交替闪烁,遥控器显示屏的数字下方出现“Expert”几个英文字母时,就说明切换成功。切换回去也是同样的方法。

楼主:
就两个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用移动电源充过电了,可以用。我是美国手,切换模式的方法是将非油门的摇杆向下按一下,注意:不是 ...

就两个模式吗

网友A:
我的是哈博森X4 V2版,就两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哈博森X4 V2版,就两个模式。

打扰了哈。在问您个问题。四个微调分别是哪几个。比如那个前后。哪个左右。v2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不太清楚我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唉,真愁淫......,你不会到商品页面上看啊,啥都有啊。算了,给你上图片吧:
这个是官方的

这个是我自己标注的

以我自己标注的图片举例说明微调方法吧:比如飞机悬停时向前漂移,就按"后";飞机向左漂移,就按"右"。如果按一下还不行就接着按。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