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3-10-06):
怎么接线求大神指点,这是车载导航仪的显示屏,电源和视频信号怎么焊接

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不是fpc线接头么 把那个两边的咖啡色东西轻轻抽出来一点(别直接抽掉下来 ) 再把线头塞进去 最后把两个咖啡色东西塞回去

网友:
接电源不是问题,接视频线就别想了,没那功能的!~

网友:
+12v电源正极gnd电源地也就是负极。v-b,v-g,v-r是色差的信号源,但你说的不太详细

网友A:
12V+是电源正极,GND负极。这个容易。AV信号输入的话,不知道的话就接上摄像头,一条条搭上去找,优先考虑V-R,V-G,V-B(红黄蓝信号源),单条如果能显示出单种颜色的视频,3条并接再试试。
实在不行,就网购个通用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是电源正极,GND负极。这个容易。AV信号输入的话,不知道的话就接上摄像头,一条条搭上去找,优先考虑V ...

O(∩_∩)O谢谢了

网友B:
AUX-V应该是辅助视频输入端,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X-V应该是辅助视频输入端,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3-11-23):
参观~~领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