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M250怎么换机油

楼主(2013-10-06):
最近想把小床齿轮箱里的机油换了,可是没找到出油口,哪位师傅给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和我一样,找不到出油孔

网友:
底下有螺丝 拧开就可以了

网友A:
齿轮箱底下靠近电机的地方有个螺丝,拧下来就能放油,要用东西接着。不过这操作挺麻烦的。螺丝不好拧,要拆挡屑板,还得再拧上去。麻烦。
有简单办法---------把齿轮箱上盖打开,用医用大针管接上塑料管插到油里边去抽,很快就抽干了,总共没多少油,也就不到半斤。最后剩一点用抹布塞进去吸干净,然后换上新机油就可以了。顺便看看里面的齿轮是什么样子。

楼主:
谢谢ZIYP老师的解答

网友(2013-11-30):
这油怕是没多大换的必要,这和车辆没得比,第一没高温度,第二没高转速,第三没高工时数。

网友:
打个大可乐瓶子,把下面剪去一小半,做个象瓢一样的东西,伸到床头箱下面。拧开螺丝,等油放干了再装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底下靠近电机的地方有个螺丝,拧下来就能放油,要用东西接着。不过这操作挺麻烦的。螺丝不好拧,要拆 ...

我滴250刚到       床头齿轮箱我直接灌满      3.5L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滴250刚到       床头齿轮箱我直接灌满      3.5L左右

不需要灌满的吧?不是说了是飞溅润滑么?

网友D:
不能灌满,太多了不利于散热,和摩托车的变速箱差不多意思,虽然没有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灌满的吧?不是说了是飞溅润滑么?

挂轮是飞溅                    其实楼下兄弟说的没错     我灌太多了       油从主轴孔溢出来       开机甩得满身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能灌满,太多了不利于散热,和摩托车的变速箱差不多意思,虽然没有那么高的速度。

长记性了    现在抽掉一些          不然开机甩一身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长记性了    现在抽掉一些          不然开机甩一身油

机油不能太多,太多了经过齿轮搅动,底部的金属碎屑等残渣杂质被搅动起来,混入机油中沾到齿轮上会加速齿轮以及轴承磨损,如果油位不太高,底部的残渣不会被搅动起来,机油相对来说是干净的,因此应该按照厂家的设计油位加油是最合理的。油窗的中间红点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油不能太多,太多了经过齿轮搅动,底部的金属碎屑等残渣杂质被搅动起来,混入机油中沾到齿轮上会加速齿 ...

插    我的油窗木有红点      回头就去抽掉一些

拿60ML注射器+输液管    老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油不能太多,太多了经过齿轮搅动,底部的金属碎屑等残渣杂质被搅动起来,混入机油中沾到齿轮上会加速齿 ...

想象摩托车一样      放个强磁吸渣      可是又怕齿轮上磁得不偿失   肿么办

网友:
都封闭的吸啥渣呀!放也不怕.但要固定好.不能吸在底部.万一吸到齿轮上就完了.

网友:
先用强磁铁划拉
然后放油
最后用面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