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重做52cm小木O,不断更新制作中。。。。。

楼主(2013-10-06):
首先看我的第一次,呵呵,是图片啊

原始版本,做了防翻,试了几次,就是翻不过来,郁闷啊!!

最后把跑船的视频粘到群里,请教了牛哥的鬼怪两位大虾,不懈的指导。重新配重和更换仓门,加大水孔,一翻就转身,防翻效果出来了。在此特别感谢牛哥和鬼怪、感谢群里所有的兄弟出谋献策,感谢人民。

网友A:
这个还做了防翻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做了防翻 厉害!!!!!!!

新手啊,不做防翻不行呀,到时怕捞船都捞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谢谢,新手还要向各位大魔学习。。

楼主:
根据前面做的木O所留下很多的问题,就重新做了一条改良后的船,希望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新手做船不要急一步一步做好,做到位。千万不要做成变形了后面就好做多了,我个人喜欢加个防翻仓,新手开船,不想下水捞不是。不一定要尽追求速度有多少。船快与慢在新手手里不是攻关的难题,能跑起来不跳不插水算是好的成绩啦。在玩船的时候学会调整船的各个方面困难。下次再做就有了一些经验,不会重复前面问题。
开始制作了。。。
先看图纸,图纸甭问图纸那里来,各大BBS都有
首先看一下效果图

A4打印,拼贴图纸

贴上层板

肋片上船台,没有中间的两个条条,1号,2号,3号肋片在蒙皮后是要取消的,第一条船就是按图纸做的,到最后肋片被我全都敲掉了,所以这次有所改动

开始蒙皮,首先将船尾用3秒胶水粘好,再用魔术带绑住船头定好形,船底线用3秒胶水粘,1-3号肋片用热熔胶固定,以后好拆除。

已经蒙好皮了,在船内用白乳胶粘缝。

用原子灰将层板的大凹补土,等待灰干后磨平后,在船底刷环氧贴一层玻璃布。

网友C:
顶一下,楼主手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楼主手工不错啊

谢谢,这次来慢点

楼主:
最近几天有点忙,所以一直没有更新,趁着今天有点时间就做了个船仓盖子和防翻水仓
先用泡沫切出凸台的形状,再在盖板上挖出凸形的孔,然后用泡沫胶粘在盖板上,再用绳子绑住两端定形,打磨成型.用胶纸贴住泡沫,做完后刷上环氧树脂胶贴玻璃布,等干后切除边上多余的布。再重复二遍共贴三层布,整做强度就够了.等全干了后拿开盖板,从后面孔内挖去泡沫,盖子就做好了

先在水仓位置和隔仓板上刷一遍树脂胶,再装上隔仓板再刷上树脂,四角边我用的是医用纱带加强,再船全部刷树脂胶,等干后再刷外面的树脂胶防水,船底贴一层布加强。

网友D:
会用三维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用三维就是好

全靠这玩意糊口

网友E:
楼主还有吗,学习下

楼主:
开仓口

装上隔仓板,用纱带加环氧加强,等半小时凝固后,再用加了纯乙醇稀解后的环氧,从水仓的边角倒入。再从另一条边角倒出,另两个边角重复上一个步骤。

环氧全部干后,用原子灰全身刮,打磨再刮,再打磨,先从粗砂子到细砂子,完成后,在有小坑的地方补灰,直到用2000#砂子打磨后没有坑就行,对外观要求不高的朋友,可以随便打一下,就喷油漆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有吗,学习下

因最近的比较忙点,没顾的上更新的原因,但是不会烂尾的。

网友F:
蛋弟来顶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蛋弟来顶你了。。。

楼主:
开始喷油漆了,没有专业的工具,只能用自喷漆罩面啰
喷油漆之前把所有的孔开好

打好水仓、安全开关、出水的孔

打好出气孔,后来喷好油漆后再修改了这四个孔,直径改为2mm

打好屁股上的孔

喷完油漆,本人喜爱黄色,呵呵

再来一张

试装安全开关和水口

试好水口

装好安全开关

装好电机,接上水路,就差舵机没装了

整理好水路,接上电调

装好舵机,水舵,水刀

整体效果

盖上船盖,完成所有的安装

好累啊,休息一下,欣赏一下我的紫砂壶

到此整船全部安装完成,等待下水

网友G:
高手啊。。自己DIY的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自己DIY的牛B

謝謝,都是學著做,玩不了大的,只能玩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都是學著做,玩不了大的,只能玩小的。

这个刮好腻子就直接喷漆了是吗?就一道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刮好腻子就直接喷漆了是吗?就一道漆吗?

老规矩,先刷环氧再刮腻子再打磨,然后喷漆,自动喷漆,每隔5分钟喷一次,共喷3遍

网友H(2013-12-20):
引用 楼主:
开始喷油漆了,没有专业的工具,只能用自喷漆罩面啰
喷油漆之前把所有的孔开好

哥们,我想请教自己装船,屁股上的螺丝孔的数据可不可以交一下怎么量尺寸,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我想请教自己装船,屁股上的螺丝孔的数据可不可以交一下怎么量尺寸,距离。

沒有專業的數據,我是這樣做的,首先把軸裝好,盡量與船底平,然後是裝吸水舵,將舵面轉向靠軸,只要不碰到槳並留1CM左右的間隙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專業的數據,我是這樣做的,首先把軸裝好,盡量與船底平,然後是裝吸水舵,將舵面轉向靠軸,只要不碰 ...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專業的數據,我是這樣做的,首先把軸裝好,盡量與船底平,然後是裝吸水舵,將舵面轉向靠軸,只要不碰 ...

有没有试跑视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