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开3D后高速运转后震动历害

楼主(2013-10-06):
普通模式不会出现震动.当开了3D高速运转后机身震动很力害.感油又没事目前主轴和横轴都换上新的就是看不出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尾轴呢, 主轴有没有垂直,有没有松动,一个一个排除,再不行,重新装一遍。

网友B:
一般来说 楼主诉说的现象应该是尾管里面的轴弯了。拆开来看看吧

网友C:
我认为主要是旋翼头和桨的问题,这最好上视频让大家给看看

网友D:
没机械问题的话,就换尾舵机试试

网友E:
大浆重量差太大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机械问题的话,就换尾舵机试试
完全误导,和舵机有什么关系,下扯淡

网友F:
排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主旋翼拆掉,然后先看是不是尾巴震动!

楼主:
先换条尾管里面的轴试试吧

网友G:
LZ可以检查一下3GX的AIL副翼的感度,把它调低试试,在3GX上面,AIL副翼感度过高也会造成机身震动的,特别是当切3D后飞机旋翼头转速提高后,所以调机时要用3D模式来调。

网友H:
用的什么遥控器,需要调整遥控器才行

楼主:
用的是T8FG

网友I:
震动让我也很头痛的

网友J:
我十一的时候也出现这个情况了,我只是悬停就机身就抖的很厉害,主轴什么都没有问题都经过检查的,我把螺距增大了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是重新调一遍油门曲线!就解决了!总的来说应该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匹配吧!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你的适合不适合!建议而已勿喷!

网友K:
楼上的给的建议很好啊,这里就是互助和分享的平台!

网友K:
再重点检查下尾巴。前面的魔友提到拆下旋翼头的方法完全赞同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调好了.问题出在3GX的那二个感度的按钮里调低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