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做机机用45号钢可以吗?

楼主(2013-10-06):
本人有球墨铸铁,因为块太大,不好加工..现在想用45号钢板做..可行吗?
因为看到  周星星  大侠用钢做了两个机机,我也想做一台...
请问,钢板是否会变形??

网友:
不退火肯定会变形,或者高温回火,不过45号钢这样处理过就很软乎了

网友A:
如果是焊接的,要做热处理消除应力
如果直接用螺丝连接的,就直接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焊接的,要做热处理消除应力
如果直接用螺丝连接的,就直接用吧

买来的钢板可没做过好的去应力热处理,只用螺丝一样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来的钢板可没做过好的去应力热处理,只用螺丝一样变形

那应该用什么?A3钢可以吗?如果只加工铝的话,用铝合金可以吗?

网友:
45钢硬度不高,相比热处理来说,调质更简单点
钢板从工厂出来,应力不均匀的不多吧
只加工铝的话,铝板也可以的,吃刀量跟转速需要控制好,

网友:
45钢硬度不高,相比热处理来说,调质更简单点

网友:
焊接的话用A3板做,应力小,打螺丝用45号,45号热处理软的话就没必要用45号钢了

网友:
我觉的做一般的小机机,用45号可以了。

网友:
铸铁便宜,好加工,工厂就用铸铁了,不会考虑用45号钢。

网友:
要求这么高啊?

如果买来放几年,是不是应力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