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V2最高能飞多高?实测的兄弟指教一下

楼主(2013-10-06):
F550+NAZA V2+全部DJI电机电调和浆+isod

电池格式11.1V,3S,5300毫安
云台山寨的100多块的那种
挂载相机NEX-5T
遥控器天地飞9通

感觉没有挂相机的时候,操作非常灵敏迅速。一旦挂上相机,飞机变得比较笨重+很难控制

根据ISOD显示,12.6V满电挂上相机以后,飞到100米左右的高度时,电量貌似就只够降落的了。缓慢落地后电显就在报警,电压11.3V。

感觉一颗电池的电量只能到100米的高度。。。是这样的么??

请问类似配置的兄弟们(主要是重量,NEX5T肯定比狗3重),在有效可控的范围内,最高到过多少米高度?有何好的建议呢?我感觉挂上NEX5就很笨重了。

网友:
看您的控能多遠多高就能夠實現不過您也說到重點了!電量決定一切
上升容易下降慢唷!沒事別飛太高

网友:
出门右拐不谢!————

网友:
重量决定一切!

网友:
载重多少

网友:
LZ 飞机越重用电量越大 飞的时间越短 还有如果想有更长时间的续航 可以考虑换11寸的浆试试
还有飞机难控制的话需要从新调整感度

网友:
关键是起飞重量,永远是宁少勿多。加了负载后,应该适当调整相关感度。另外,按照DJI说明书的讲法,甚至加大负载后,连GPS的三轴数据都要调整,因为负载的增加会导致重心的改变。